金得通仿真器JDT-698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1-05):
最近使用这种仿真器,按照说明书安装驱动,使用KEILUV3,开启电源后,GOOD灯常亮,启动调试KEIL程序后,提示仿真器与USB通信错误,接上外接电源也不行,如下图所示,不能正常仿真,哪位大虾用过这种仿真器,知道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A:
如果驱动安装正常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你最好给厂家打电话
他们以前的串口的仿真器还好用,但这款就不行了,我用了也有很多问题,现在P3.4不好用,P0口作IO口也不大好用,以后,不能买小厂家的,至少不会再买金得通的。

楼主:
继续金得通仿真器JDT-698C的使用问题!

谢谢mcuatmel的回复!
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过,结果可以用了。只不过仿真MCU的选择项要正确设置,只能选择下图中红色标记的3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仿真头实物上有8XC51的标识。如果选择其它MCU,就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顺便说一下,在这台电脑上试过以后,再回到以前那台电脑上竟然也好用了,效果和第二台一样,真是莫名其妙啊。

网友A:
他这款是仿40或44脚51核的

其它的可能不能仿
其中这三种还得要看仿真器中所插的芯片是什么,我好像就重新买了片P89xxx的放在里面了,但现在还是仿不了P4口,可能是**作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