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模拟电路方面太菜了

楼主(2008-01-14):
这是老板给我看的电路的一部分,要我分析下原理,我实在是不大懂模拟电路,能否帮忙分析下原理?主要实现的功能就是由4节电池大约7v逆变成110AC左右,给日光灯供电,日光灯亮度可调节.谢谢!

网友A:
通过控制Q2~~

的倒通和截止来T2右上线圈的冲放电.从而得到交流输出.

楼主:
但是Q2的到通和截止怎么控制的啊?

感觉基极的电压是固定不变的啊

网友B:
上楼说的对,

是通过控制Q2,T2的同名端没有标出来啊,
一个提供正半周,一个提供负半周,

楼主:
能否说说控制的过程?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主要是自己模电太差了.很不好意思.

网友C:
三个电位器调偏流?

怎么看怎么像是外行画出来的。

楼主:
这个图不知道公司从哪里弄来的.

还有一个实物,功能好像是实现了.因为这些天想学习下模拟方面的内容.所以老板给我分析看看.但是感觉这方面对于我来讲还是太难了.

网友D:
是通过振荡来实现的

Q2和开关电源里振荡管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建议你去看一下开关电源这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