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法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无正文)

网友A:
你难到没有插接件吗?

你的意思是220V的接入端子如何表示是吧?一般都要画个封装,就两个大焊盘,哪怕你实际上是直接焊线上去的。

网友B:
放个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谢谢2位.
画原理图时,220v电源输入的那2个端点圆圈怎么画的.
我一直觉得,应该在那两个端点上设置一下.我是想那样生成netlist,便于在pcb上找到它们.

网友C:
放个圈就是了

网友D:
放个CON1上去

网友A:
那也是个元件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220V插座也是堂堂正正的一个元件。和电阻、电容一样有原理图库和PCB封装。

网友E:
最好用个端子连接下。。。

网友F:
如果这个圈代表的是一个元件

如果这个圈代表的是一个元件,可以自己建一个元件。在PROTEL里如果是POWER PORT,有圆形的。

网友B:
圆圈有两种

一种是图形,另一种是元件。要哪种,都无所谓。图元时,PCB用一个pad(不是via)就可以了。

既然那里是端口,有个图元表示是应当的。但是否应当用一个元件,也未必。

网友G:
你可以自己画个自己的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