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12-28):
比如共射电路
知道怎样判断是饱和还是截至失真
请问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分别怎么求?
谢谢
饱和是用这个式子吗?Vom=1/2(Vcc-Uces)

网友A:
你那个式子就是电阻负载下最大不失真电压

楼主:
那请问截至的怎么算?

网友A:
截止时输出就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