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失败?

楼主(2008-02-18):
在烧录单片机时,有时可以很顺利地烧进去,有时怎么也烧不尽去,这与程序有关系吗?还是与电路有关系哦?

网友A:
相当模糊.

是用编程器还是在系统?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
烧录失败

有可能是单片机的质量问题.

楼主:
C51单片机,用的ISP烧录

网友A:
跟你的波特率设置,复位等很多有关系

最常见的是拨特率设置与下位机不一样.有时就很难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