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线长短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有一电路,PIC单片机控制4953驱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为2相,内阻10欧,我给电路板直接供5V的直流电,测试的时候接直流电源。
    现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我的电源线如果很长的话,比如15米,那样电机就不转动,如果我改成5米,电机就能动,在15米的时候我测试过电源线上的电平,没发现电平有被拉低,后来再测试时发现如果降低整机的功耗,在15米情况下就可以转动,我怀疑现在的电源是不是类似于TTL电平,这样就变成了TTL长线传输了?整机原先的工作功耗为370mA@5V.
请教!

网友A:
显然是导线电阻上的压降比较大,影响了正常工作

如果一定要15米远,换粗线。

“我怀疑现在的电源是不是类似于TTL电平,这样就变成了TTL长线传输了?”
这句看不懂。

楼主:
TO楼上

从理论上讲TTL电平的信号是不能做长线传输的,我这电源有点像是TTL电平的,而我的线又这么长,所以电才传输不过去的?
但是我测试15米后的信号,是很正常的,但是电路就是不工作,这个时候我换短线或者把电压提到6V,电路就可以工作了。或者降低功耗,也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电源线和信号线的电流是不同的,建议电源线加粗或用多线

另外5V做长距离供电有点不妥。

楼主:
TO4楼,我电源线用2合1

我把原先的电源线2合1,接30米,工作良好!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电源线2合1,这是什么意思?

更看不懂了。

楼主:
抱歉,2合1就是把两根线合成一根用,加粗了

网友C:
电源导线的话题

电阻分压:导线有电阻.电源-电源导线电阻-用电设备等效电阻,三者构成了串联电阻分压电路.这样同一电流下,导线越长,电阻造成的电压降越大.如果电源输出电压刚刚够,则经过长导线后,电源电压就会损失一些,直到低于用电设备正常工作需求.这样用电设备就无法正常工作.为了使最终给电电压能满足用电设备要求,电源端一般要提高电压,补偿导线上的压降损耗.长距离送电如果为了减少导线电阻而使用粗导线,这样显然要用很多金属,而效果很有限,不符合经济性.这也是长距离输送电力一般都用高压的原因."电头"用户的电压比较高,"电尾"用户的电压就可能不够了.以前农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形.接近变电站的用户电压一般都偏高,灯泡烧得快.而末端用户一般都有点不够电压,灯泡很耐用.

RC特性:脉动用电状态下,导线造成"电源内阻"增加,使最终用电点电位不稳.利用电容的电压不可突变特性,加上补偿电容,可使电压稳定些,有利设备工作.

LC特性:导线长了,线上电感也随之增加.电感有阻碍电流突变的特性.当用电设备工作电流发生突变(例如步进电机发生动作改变),但电源导线的寄生电感要阻碍这个电流变化,使得瞬间电流基本不变,那么就造成用电设备两端的"电源电压"被瞬间拉低.普通万用表看不出这个变化并不希奇.同样地,这个电压不稳也可以通过增加电源滤波电容的容量来进行一定的弥补.

天线特性:电源线达到一定长度,就相当于拉了一条天线.容易在这导线上引发无线电干扰.你的用电设备不妨增加一些电源滤波器:给导线套磁珠,或接入专门设计的干扰抑制线圈,并适当增加电容滤波.以至采用接地办法把干扰信号引到大地.

不知道以上这些,楼主能理解多少?是否真的理解?

楼主:
谢谢真人

我现在的做法是:
供电电压为6V,到达电路板后再稳压为5V,就不会问题了。

但我不确定是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按真人的说法,我还没去添加相应的电容,接下去我会继续测试看看。

楼主:
按真人的说法

我用电容还是没调出来
这个问题很奇怪
我6V送过去,再稳压到5.1V板子就能工作;
如果我6V送过去串一个IN4007,板子就不能工作,4007的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