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圈点**”可不是俺说的

楼主(2008-03-12):
仅供大家参考,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吐ko水,嘿嘿
电路两条**:
KVL:在电路中任意回路的电压之和等于恒等于零(电位升等于电位降);
KCL:在电路中任意节点的电流之和恒等于零(流进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
KVL和KCL不随时间以及电路的性质变化(线性的或非线性的),因此是电路的根本**(嘿嘿)。
KVL是能量守恒原理在电路中的反应,KCL是电荷守恒原理在电路中的反应。
嘿嘿,回路是圈(不是圈圈阿,哈哈),节点是点(不是点点),这么说电路中除了圈就是点了。哈哈,怪不得人家说“圈点,圈点”呢,搞笑.....

网友A:
楼主电工基础学得不错

但好像总是不大自信。

网友B:
书上都有介绍

楼主所说的书上都有介绍﹐只是看个人如何去理解。
支持楼主的理解方法﹐容易记住﹗﹗顶﹗

楼主:
谢谢2楼3楼

的确,本人在电路基础方面下的功夫不算少,然基础作为依据是不容置疑的。能用通俗之语言描述抽象之事物,是我所向往也。然水平毕竟有限,定当继续努力

网友C:
该叫“圈点定律”了!!

楼主:
有谁知道夜的黑:脉冲发生器

正面

楼主:
输出信号波形

楼主:
电路原理及分析待后续

搞了一晚,拍照的水平实在太差,嘿嘿

楼主:
原版原创

本人自己用了三个小时搞出这个东东,就买了两个三极管,花了5角钱,其它的都是从报废的东西上拆的,嘿嘿

网友D:
楼主玩得不错,用玩的心情学习相当的不错。

楼主:
如果用PCB来说,俺用了四层电路板哩

谢谢LS俺也不知是玩不是玩,嘿嘿

网友E:
看来LZ搞电路都是可圈可点了。。。。

网友F:
好奇

做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带负载能力咋样?
纯属好奇,呵呵。

楼主:
俺正在开发哩,嘿嘿

网友G:
RE

请问楼主,你的PCB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可以把你的PCB给共享一下吗?

楼主:
俺用的是一种特殊PCB工艺,特别适合DIP类验证

请注意关注,我会详细的介绍

楼主:
先把原理图发上去

这个原理图不是我首创的

网友H:
什么“特殊PCB工艺”? 不就是搭棚焊吗?

把小块PCB粘在敷铜板上?

楼主:
你说的没错,在美国很流行

楼主:
不过,我还是想把我的经验介绍一下

困了,睡觉了,起来在搞了

网友H:
啊~~~~~ BS这么早就睡觉的!!!

楼主:
BS从来就是如此,嘿嘿

楼主:
从事电子产品的研发者,请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

楼主:
俺是这样折腾的.....

从事电子产品的研发请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的法律、规定。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一种电路板工艺。
电路板的作用是固定元器件,形成电源导体及地导体以及元器件之间的导体连接(电源网络及信号网络)。
本人介绍一种电路板的形式,这种电路板形式在国外早就有(但具体叫什么俺忘了耶,也懒得查了)。
一、所需材料及工具
1.双面电路板及单面电路板(用电路板边角料就可以, 相对便宜些)。
2.502瞬间胶。
3.手钻(微型手电钻,可以钻2mm以下的孔)。
4.砂布、锉刀、锯条及割纸刀等等常用工具。
二、步骤
1.找一块合适大小的双面PCB作为基板。该基板的作用是形成电源平面及地平面,地面与电源面之间形成一个分部电容,具有很好能的高频特性(真md奢侈),同时双面板都可以承载元件。
2.找一块边角料的单面板,用上述工具将其切割成合适大小的“焊盘”。这里的“焊盘”也可称为“焊岛”。焊盘的作用是为元件提供一个“落脚点”。
3.根据电路原理及个人喜好将焊盘布置在双面板的一面或两面(用502胶粘在“电源平面”或“地面”上。
4.需要接电源或接地的可以就近焊接。
5.各焊盘之间用合适的导线连接。
6.需要“过孔”的地方用合适的钻头钻通双面板就可以了。用带绝缘层的导线(合适粗细的塑料导线)实现“过孔连接”,焊接时注意防止过孔短路。
7.DIP封装的器件,可以事先做好引脚的焊岛排,将器件焊上以后,粘在电源面上(或地面上)。
三、特点
1.变更容易
如发现不妥,可将焊盘撬下来,找到合适的位置在粘上。
2.原理明晰
用该法可以实现最短导线连接,信号完整信较好,大平面电源及地等等。
3.四层电路板设计:双面布线信号层(顶层及底层),电源及地层(中间层)。
4.缺点
对操作者来说需要熟练的焊接技术及充分的耐心,该工艺不适于密集引脚的元件(因为对焊接技术要求极高,太小、太细了)。
最后祝大家愉快!嘿嘿

网友I:
10楼图片有PS的嫌疑

20楼的电路,不可能得到10楼的输出波形

10楼是一个占空比很大的脉冲。而20楼的电路,根本不可能输出这样的波形。

电路中,由于NPN管C极、及反馈电容均未串限流电阻,输出将是占空比很小的窄脉冲。

电路上电后,3V经过R1、R2为C1充电,此时输出近似为0V,当C1充电至0.5~0.6V后,Q1、Q2顺序开启,L1对瞬变信号具有高阻搞,在C1的作用下,电路进入饱合,由于没有限流,C1的充电电流很快降低,Q2退出饱和后,电路反转截止,输出约-7V(Q1发射结齐纳击穿电压)的负脉冲,在L1消磁结束后,负脉冲消失。

因此,正确的输出波形可以想象得出:维持时间为2.2mS的0V输出[t=ln(3/2.4)R1C1]后、出现一个窄的正脉冲、然后出现一个窄的负脉冲,这是一个振荡周期,并且在分布参数的作用下,脉冲边沿还会有一些过冲,负脉冲后沿有一些阻尼振荡波形。

网友I:
请楼主验证

附图是我想象中的波形:输出为间隔2mS左右的脉冲串,而非连续脉冲。

楼主:
LS,你好

PS的嫌疑可以排除(因为的确的实测的)。你的分析很好,究竟这个东东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可以探讨。现在我没有时间了,以后我会进行分析,欢迎讨论。

楼主:
顺便说一下,振荡频率大约在80KHz左右

网友I:
这个东东在80年代的《中学科技》上就有

俺上初二时玩过,当时用1.5V干电池让LED闪烁

网友I:
80KHz???

你图中给出的参数,决不可能输出80KHz,请仔细检查

网友A:
20楼图仿真结果和展宽后波形

仿真结果
展宽后波形

网友I:
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维持0V输出的时间,我的计算只考虑了第一个周期,实际上,从第二个周期开始,电容的初始电压为-7V(下正上负), t=ln(10/2.4)r1c1=20mS,仿真结果在2.2-20mS之间,说明负脉冲的谷值高于-7V

但是,仿真结果的负脉冲谷值居然远低于-7V,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低于Q1发射结的齐纳击穿电压,难道仿真软件有BUG?

网友I:
to: maychang

你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A:
确实,谷值这么大是不可能的,除非那个电容有比较大的ESL和ESR。仿真并不很可靠,只是参考。

网友A:
回 PowerAnts

这是Multism2001,老tyw给的。
我倒是下载了更高版本的,但我的PC机太差,装XP就太慢了,高版本不能运行。

网友J:
非常赞同PowerAnts的意见,可是楼主跑了

1、实际电路Q1发射结肯定会击穿,前提时Q1是普通的硅材料三极管。
2、反馈电容上没串联电阻,脉冲宽度会很窄
3、Q1、Q2之间没限流电阻,这是许多杂志上的电路的通病(大多是纸上谈兵的人设计的)
4、为了得到较宽的输出波形,通常要在Q1的基极加个反向的二极管到地,加快反馈电容的放电时间。

网友I:
界面不错

10年前刚买586时折腾过WEB3.0,将参考书上的基本电路都玩了一遍(不过都是先在纸上画图、计算参数,再上机验证),WEB的界面真差劲,下个Multism2001玩玩看

网友H:
呵呵,十几年了,Multism的的界面和EWB5的界面还是差不多的:-)

比如示波器,基本上还是一模一样

楼主:
谢谢诸位老大光临寒舍

等俺睡起来,在分析一下,嘿嘿

楼主:
先把直流工作点发上去

J1未闭合时电路的直流工作点。hFE为用数字万用表测得的值。

楼主:
在把俺用的示波器发上看看

ST16,DC~10MHz,*1档输入电阻1M;400PF(含同轴电缆),*10档输入电阻10M,40PF(同上),以上经过实测。买了不到一年,新的,700多块。是俺最值钱的家当了,嘿嘿。

楼主:
输出电压波形

经过俺反复测量,发现输出信号还是那个样子
以下为近似值(实测):
周期:13uS
正峰值:2.5V
负峰值:-8.5V
占空:3uS/10uS

楼主:
俺用1欧姆的取样电阻侧了一下电源电流

电源电流正峰值:100mA左右
电源电流负峰值:150mA左右
波形如下:

楼主:
2N5551的基极电压波形

Vbe的上冲到1.5V,下冲到-10V,
第二幅为放大后的波形

楼主:
电容C上的电压波形

楼主:
电源电压的波动(由于电源内阻)

楼主:
电感,电阻和电容都检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A:
不怀疑楼主的测试结果

也不怀疑PowerAnts的分析。
显然,有什么影响波形的因素我们没有考虑到。
有一种可能:电源内阻不可忽略,而我们把它当成零了。

网友I:
这些照片并非直接从相机获取

由数码相机(包括手机)拍摄的照片,不管你怎样编辑,扩缩,翦切,改变照片颜色属性,均不会改变EXIF元数据,用ACDSEE打开,都可以获得拍摄日期,焦距,光圈,快门等参数,还有相机型号,拍摄日期等信息.

但这些图片EXIF元数据全为空,明显是对屏幕上的图片抓图另存而得.

网友I:
to: wb61850

首先,我为28楼的标题道歉,用PS这个词也许不太恰当。
可能真如maychang所言,“有什么影响波形的因素我们没有考虑到。”

现在,我请你给出与44楼一样风格的波形照片,不要对照片进行任何修改。
我只是想验证我的分析,不便之处,请见谅。

我会安排人手进行试验验证,看看电源回路上是否真有46楼的反向电流。
也许,我会发现自已的一些不足,谢谢!

网友I:
to:maychang

目前可以怀疑的因素,可能只有Q2的密勒电容了,但看起来它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A:
别看电路很简单,一共两个管子两个电阻一个电感一个电容

互补管振荡器,将所有分布参数都考虑进去,分析起来也不易。
根据电路,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

楼主:
俺是用摄像头抓拍的(QQ聊天的那种)

然后在另存为图片收藏
俺是为了看清楚一点,把灯关了而已。
俺在发一张

楼主:
输出信号的测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讨论

非常感谢楼上诸君的参与。俺觉得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机会俺在分析。
搞电子的人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嘿嘿
祝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I:
很好,现在明白了

上电后的第一个周期,由于C1需要充电至0.6V才能导通,确实有2mS的0V输出,第一个周期末,由于负脉冲的作用,R1上的电压可达10V,C1上充电电压比较高,因此L1消磁结速后,负脉冲的后沿开始上升,由于C1电压不能突变,因此Q1,Q2在顺序过历td+tr时间后饱合(小功率管的td、tr均很小)。

因此,可以获得连续脉冲。

网友I:
占空比大的原因

双管复合的增益很高. 因此C1上的电压在0.6V附近可较长时间维持Q1、Q2饱合,加上Q2的ts作用,故可获得较高的占空比。

我想,换td、dr、ts、tf不同的管子,频率、占空比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楼主:
回PowerAnts大虾

实在是抱歉,俺发现46楼的照片是错误的,示波器在AC耦合上,不好意思啊。
现在俺将示波器置于DC耦合上,发现电源电流是个脉动直流,波形如图所示,峰值大约在220mV,周期大约为13uS,负载为空载。

网友I:
这坏小子

害我整个中午把图看了好几遍,排除了电源回路上出现么向电流的种种可能性.

你Y赔我午觉

楼主:
回LS:嘿嘿,俺昨晚搞了一晚,有点搞糊涂了

网友D:
我仿真了一下,周期大概是6.47uS

楼主:
嘿嘿,仿真的结果未必可靠

简单的还可以(线性电路),复杂的就不行了

网友D:
关键是实际电路的器件离散性和分布特性与仿真不同。

楼主:
LS说的很好

网友K:
讲解下原理图好不,学习学习

努力学习中

网友L:
电路原理的两大定律

电流,电压定律,名字基尔霍夫第一,第二定律

网友I:
10年前俺在EWB上栽了个跟头后弃之不用

想不到maychang,awey在这个小电路上也老马失蹄

瑾以此贴劝告电子初哥们,千万别轻信仿真这玩意儿。

看到许多论文,其中不乏“仿真结果为...”,立马删除之...

楼主:
俺的基础还是不扎实

希望对读者理解晶体管的开关特性有所帮助(俺也是读者)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晶体管的动态开关特性
开关电路中晶体管由截止转为饱和或者反过来由饱和转换为截止,如同PN结二极管一样,存在内部电荷建立和消散的过程,因而这种转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是限制开关速度的内在原因

当集电极电流ic不随基极电流ib的增加而成比例的增加时,称此时的集电极电流达到饱和,用Ics表示,此时的基极电流为临界饱和电流,用Ibs表示。进一步增大基极电流,饱和程度将加深,而集电极电流基本保持不变,这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称为“三极管的饱和压降”用VCE(sat)表示。

在理想的双极性脉冲的激励下(幅度足够大,在某时由+V跃变至-V,足以使管子进入饱和区和截止区)。集电极电流已不再是理想的方波,起始及平顶部分都向后延迟了一段时间,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变长了。为了对开关过程做定量的描述,引入以下几个参数:
延迟时间td:由激励电压(+V)加入到ic上升到0.1Ics所经历的时间;
上升时间(上沿时间)tr:集电极电流(ic)由0.1Ics(Ics为集电极饱和电流)上升到0.9Ics所经历的时间。
存储时间ts:由激励电压-V加入到ic(集电极电流)下降到0.9Ics所经过的时间;
下降时间(下沿时间)tf:集电极电流由0.9Ics下降到0.1Ics所需要的时间。
通常把td(延迟时间)+tr(上升时间)=ton,称为开启时间;
通常把ts(存储时间)+tf(下降时间)=toff,称为关闭时间。

晶体管开启时间及关闭时间的产生原因以及缩短它们的办法:

延迟时间td:
在输入信号为-V时,晶体管截止,发射结为反向偏置,结的势垒区较宽,空间势垒区的电荷也较多。当输入电压由-V跃升到+V时,随即出现基极电流ib=V1/Rb,但此时并不能产生集电极电流ic,这是因为基极电流首先要抵消势垒区中的空间电荷,使势垒区变窄,只有当反射结由反偏转入正偏,发射结电压上升到+0.5V左右时,发射区的电子才逐渐注入基区,并扩散到集电结而被集电极所搜集,形成集电极电流ic,ic逐渐由小变大。

上升时间tr:
经过延迟时间td后,发射区不断向基区注入电子,建立并逐步扩大基区的电子浓度梯度,随着浓度梯度的增大,ic逐步加大,并达到0.9Ics。显然,+V越大正向基极流也越大,基区积累电荷的速度越快,tr(上升时间)就越短。ib越大,则饱和深度Ns越大。用QBS表示饱和后在基区多余的存储电子电荷(浓度由发射结到集电结呈下降趋势)。不难想象,Ns(饱和深度)越大,QBS也越大。

存储时间ts:
经过上升时间后,集电极电流达到Ics(饱和),并在基区中存储了大量的多余电荷QBS。
当输入信号由+V越降为-V时,由于基区中存储了过量的电子QBS,这些电子不能立即消散,因而开始ic仍然维持为Ics(集电极饱和电流)不变,只有QBS逐渐消失,ic才逐渐下降。显然,晶体管饱和越深(Ns越大),在基区存储的电荷(QBS)也就越多,存储时间(ts)也就越长。
存储的电荷(QBS)是靠反向基极电流消散的,当输入-V后,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子漂移,形成反向基极电流,从基区中把存储电荷吸走。显然,反向驱动越强,ts越短。ts(存储时间)的大小还和晶体管的结构及制造工艺有关,基区做的薄一些,在同样的浓度梯度下,存储的电子就少一些,消散它所用的时间就少些,ts也就短一些。在制造时掺金,形成复合中心,可以加速存储电荷的复合过程,也能降低ts。

下降时间tf:
QBS消散后,剩下的电荷继续消散,电子的浓度梯度下降,电流ic亦下降,逐渐减小到0而截止。

                     参考书目:《脉冲与数字电路》主编:陈传虞

楼主:
电子学是门实验科学——真的如此

好像记得那位伟人说过:“离开实践,认识就成为不可能”

楼主:
楼主声明:

本人发帖完全出于学习交流之目的,没有其他任何企图;
本人所作试验并不代表其具有正确性(由于水平有限及其他客观因素制约),因此仅供参考;
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鄙人将甚感荣幸。
谢谢大家!
wb61850

楼主:
昨晚俺又加测了几个点

考虑便于长时间观测,电池改用了1.25V的充电电池。
在电源端对地加了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器。结果发现电源脉动明显减小,平均供电电流在130mA左右。
并且输出频率亦发生了改变(用频率计实测),由78.4KHz(不加滤波电容时)变化到82.6KHz(加滤波电容后)。
频率计的输入电容为1000PF,输入阻抗为1M 欧。
用1欧姆的取样电阻测量了2N5551(NPN管)的基极电流其波形如下:
该电流的上冲到60mA左右,下冲到-50mA左右。
示波器为DC耦合,
Y轴:20mV/DIV
X轴:5uS/DIV

楼主:
电感支路的电流

其波形是一个锯齿状的脉动直流,峰值约140mA

网友I:
请帮忙验证

Q1基极对地接100K电阻,Q2基极串1K电阻,测Q2集电极是否29楼波形

楼主:
2N5401(PNP管)的发射极-集电极电压

其基本上是一个脉动电压。Vec的正峰值大约在10V左右,负峰值大约在0.3V左右。

楼主:
回PowerAnts大侠

晚些俺在做,俺又是个不眠之夜,嘿嘿

网友D:
70楼的观点似乎片面了点。

网友B:
电子学是门实验科学——真的如此

好帖﹗﹗
赶紧做个标志位先。。。。学习中。。。。

网友M:
液压千斤顶

实在是佩服,和大侠一比较,觉得自己在模电方面就是只认得原件的小孩

网友N:
计算太烦琐,还老是会出错...圈圈为人懒,占座等结果……

网友A:
很想搭个电路实测继续探讨

可惜实在没有时间,这么简单的实验恐怕也抽不出时间做。很抱歉。
你们继续。

网友H:
想到就做啊,这能要多少时间啊

网友O:
振荡原理有点类似RCC电源.

Q2微导通-->由于C1的原因,Q2饱和-->L1电流线性增加-->直到Q2开始退出饱和区-->由于C1的原因,Q2截止!
振荡频率主要受:
导通时间受R1,βQ1,βQ2,L1影响.
截止时间受C1,L1影响.

楼主:
应老PowerAnts的要求对电路进行的变更

J1未闭合时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变更后电路的实物照片

楼主:
变更后电路的输出信号波形

俺发现:输出信号的频率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大到180KHz
信号上冲到电源电压2.5V,下冲到-8.5V
波形如图所示:
示波器:Y轴 5V/DIV;X轴 2uS/DIV

楼主:
在知识面前俺永远都是个无知者

俺不是什么高手。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在知识面前俺永远是无知的。嘿嘿

网友O:
按我分析频率是要变高!

加R3后,Q2饱和电流变小,导通时间变短,频率变高!
或者单独加大R1频率也应是变高!

网友P:
随意玩玩

第一次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说什么的都有。

楼主:
如93楼弟兄所述

俺把R1变为200K后,输出信号的频率略有升高,变为190KHz,输出波形基本不变。在上述参数时,电路的静态,Q1处于微导通状态,Q2则处于放大状态。在动态时(稳态),电容C2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一个直流,Q1的基极电位基本为输出信号,至少说明,C2并没有严重的充放电过程。

楼主:
更正一点

电容电流瞬时值的大小正比于电容电压对时间的变化率。因此仅凭电压的幅度变化还不能判断其瞬时电流的大小,还必须知道电压的瞬时变化率。虽然电容电压有微小的波动,但是由于信号变化率较大,加之电容的容量较大,因此引起电容器的充放电电流也可能较强(瞬时电流)。
因此,C2支路的电流也可能较强,该电流进入到Q1的基极(如果忽略R1、R2的分流作用,因为它们的阻值较大)。

网友Q:
呵呵,还可以这样做实验板.偶就没想到,谢谢了!

呵呵,还可以这样做实验板.偶就没想到,谢谢了!

楼主: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实际上要想真的学好电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光电烙铁就用坏了十几把。不过,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我看来21ic这里的有很多大学生,其实你们都是很聪明的,只要刻苦些,一定能获得成功的。我没有上过大学,而且是在业余条件下自学电子,加之客观条件的恶劣,可想而之学习的困难。好在俺还是**下来了,虽然并无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学习可以充实自己,这并无坏处。

网友R:
大家兴趣很好啊

楼主观点好,顶

网友S:
学习

模电很复杂,继续学习~~

楼主:
间歇振荡器

楼主:
对103楼电路的分析

声明: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欢迎批评,欢迎指正!
如103楼所示之电路
工作过程分析:
就输出信号的波形来看,电路的工作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脉冲上沿阶段:
电路接通以后,Q1、Q2均导通,ic2的变化在L中产生感应电动势eL,其瞬时极性为上+下-,Q2集电极电位的变化通过电容C1的耦合使ib1进一步增大,从而导致ic1(ib2)的进一步增大,从而导致ic2的进一步增大,使Vc2进一步上升,该变化又通过C1的耦合,导致更大的ib1…..,如此循环形成一个正反馈过程(该过程是非常迅速的),结果以Q2进入饱和状态而结束。由于该过程进展很快(正反馈过程),Vc2迅速上升,出现了陡峭的脉冲上沿。
上平顶阶段:
Q2饱和后,Vc2电压不变,电路进入上平顶阶段,在这段时间内,感应电动势eL对C1充电,随着电容电压的增大,Vb1开始下降,Ib1也下降,Ic1(Ib2)也随之下降,但对于Q2来说,仍维持Ib2大于Ic2/B2(B2为Q2的电流放大系数),Q2仍然处于饱和状态,Vc2基本不变。与此同时,通过电感支路的电流IL1开始由零线性增大(近似),IL1的增大使Ic2增大。由此可见,在输出信号的上平顶阶段,Ib2(Ic1)是下降的,而Ic2是增大的,最终必将导致Q2退出饱和区(进入放大区),当Ib2(Ic1)小于Ic2/B2时,Q2进入放大区,而上平顶阶段亦随之结束。
脉冲下沿阶段:
由于Q2进入放大区,因此基极电流Ib2的减小,将引起集电极电流Ic2的下降,该变化在L1中产生的感应电势将使Q2的集电极电位下降,即导致Vc2的下降,该变化通过C1的耦合使Vb1下降(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跃变),使Ib1下降,Ic1(Ib2)下降,使Ic2进一步下降,使Vc2进一步下降,通过电容C1耦合使Vb1进一步下降…..。由此又形成了一个连锁的正反馈过程,结果使Q2迅速截止。
下平顶阶段:
Q2的快速截止,使电感两端激发很高的反冲电压(对地为负),该电压通过C1的耦合使Q1的发射结击穿,因此下平顶被限制在-8.5V左右(经实测也是该值)。在该阶段电感L1中储存的磁能将通过R2及击穿的Q1的发射结释放(由于通过的击穿电流没有超过极限值,因此不会造成Q1的损坏)。
恢复过程:
随着L1中存储磁能的泄放,反向电流开始减弱,Vb1开始上升,当上升到Vth(为Q1的临界导通电压)时,Q1导通,Q2亦随之导通,Ic2增大,在L1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使Vc2的瞬时极性为+,该变化经过C1的耦合使Vb1进一步升高…又是一个正反馈过程,结果使Q2迅速饱和(脉冲上沿阶段)。
…振荡过程如此周而复始的进行。

楼主:
103楼电路之输出信号波形

网友T:
讲讲这个图原理哦

讲讲这个图原理哦

楼主:
楼太高未免风大,人至愚蠢则无敌,哈哈.....

原理,原理——原本的道理,嘿嘿。原本就存在的道理,不过是去实证罢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证方法,而道理却是明白的。
楼太高未免风大,人至愚蠢则无敌,哈哈.....

楼主:
感谢诸位的关注,祝大家健康、快乐!

俺做的这个小东东,并没有想用它来做什么,只是想比较清楚一下它的工作原理。通过这次实践,让俺感觉到了“实践的重要性”。
本想更详细的论述,然水平及精力都不允许(学无止境啊)。
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进步!

网友U:
顶LZ

LZ的那两个“圈点**”应该是在集总电路的条件下哦,当然了,很大多数的电路都是集总的。顶下LZ

楼主:

看来,这楼还是得往上盖啊,盖吧.....

楼主:
黎明前的夜

俺不想说明什么。
和那些文人骚客相比,俺没有文采;和那些满腹经纶的学者相比俺没有知识;和那些腰绑万贯的大款、明星相比,俺是穷光蛋.....
然而黎明太阳还会升起,阳光依然照耀你我,无论是穿啥马甲.....
其实俺是想说明一下,能量守恒定律和电量守恒定律不仅适用于集中参数,同样适用于分布参数。
我曾长久思考过什么是“电压”,什么是“电场”,什么是“电容”,什么是“电流”,什么是“磁场”,什么是“电感”。可能有点愚蠢,俺从来没有认为俺是什么“聪明人”,也许这年头聪明绝顶的人太多了,显得俺越发愚蠢。最后俺觉得电压就是电势能之差,电场是由电荷激发的,电容是电场能量的体现(而电场能量是分布于空间的),是相对于“电荷”这种东东来说的;电流就是电荷的运动,磁场是由运动的电荷激发的,或者是由电流激发的,电感是磁场能量的体现(磁场能量也是分布于空间的),是相对于运动的电荷来说的。其实这些书本上都有,但是真正理解并非易事。
KVL和LCL是电路的约束,而能量守恒定律和电荷守恒定律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既然是普遍规律,那么分布参数的电路也必然是遵守的。集中参数中的“参数”是集中的;分布参数电路的“参数”是分布在空间的。
就“参数”本身来讲,它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模型。任何集中的器件,也必然包含分布的参数。只是在具体应用中那个是主要矛盾,那个是次要矛盾罢了。比方说,要是用一个截止频率很高的晶体管来做振荡器,有可能会激发出很高频率的震荡,而这种震荡是由电路的分布参数决定的。
空间的分布参数,也可以用电容、电感和电阻来等效。而这种等效电路也必然是服从KVL和KCL的,而KVL、KCL是服从能量守恒原理和电荷守恒原理的。
能量守恒原理和电量守恒原理不仅适用于电路系统,也适用于其它任何系统,因此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
电路中的“等效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嘿嘿

网友V:
请教你如何用kvl和kcl来分析

不好意思,能不能请你用KVL和KCL来分析一下你的思路。对你上面的分析还不能完全理解。谢谢。

楼主:
LS,你好

要说请教,俺可不敢当。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吧。
就上述这个小电路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也许对那些高手来说,都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对于俺这样的新手来说,分析该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是大有益处的。
就您所说的怎样用KVL和KCL来分析该电路,我的体会如以下几点:
1.明确电路中节点和回路
广义上讲,晶体管也算是一个节点。含源回路的概念(由电源的正极到地)一般也是比较重要的。
2.明确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相对来讲,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分析要比动态分析要简单些。对于上述电路来说,静态工作点即反馈支路未接通前(C1支路断开)电路的直流状态。电路的直流状态,也称为直流稳态。即电路中各支路的直流电压(或电位)和各支路的直流电流。在电路的直流稳态下,验证KVL和KCL是比较容易的。当然也可以用KVL和KCL求解支路电压或直路电流。
3.明确电路中器件的物理性质
明确电路中器件的物理性质也是很重要的。
在电路中常用的器件如电阻、电容、电感和晶体管等,对于它们的性质是要了然于心的。对于比较复杂的器件如“晶体管”可以单独地对其输入特性及输出特性进行测试(搭个电路即可,并不复杂),以便掌握其特性。
4.关于电路的动态分析
电路的动态分析较电路的静态分析而言要复杂的多。即便是上述小电路,如果要给出详尽,确实的动态分析也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在动态分析中,电路各处仍然是服从KVL和KCL的。比方说,在某个瞬间某个回路的电压之和恒等于零;某个节点的电流之和恒等于零。俺用的方法是“实验综合法”,即用实测的方法测出重要支路的电流和电压,将其波形拍摄下来(俺用的是QQ聊天的那种,很便宜的,嘿嘿。如果条件好的话,当然也可以用更好的相机拍),然后在进行对比分析(其依据仍然是KVL和KCL),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当然了,脉冲电路基础的掌握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学习相关的书籍。
俺的水平是非常有限的,学无止境。一些必要的数学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微积分”等。电阻支路的电流和电压之间是符合“代数关系”的,即电阻的电压和电流的波形是相同的;电容及电感支路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是符合“微分关系”的,即它们两端的电压和电流是不同的。比方说,电容的瞬时电流与其电压对时间的变化率成正比;电感的瞬时电压与其电流对时间的变化率成正比。明确这些特性及电容、电感的储能(或释放能量)性质对于具体的电路分析也是很重要的。
俺的那点水平,不值一提。学习技术是要吃苦的,如果没有吃苦的精神,那么掌握技术就是空谈。
欢迎批评,欢迎指正!

楼主:
电容电压与电容电流波形之对比

这是上述小电路中,电容C1两端的电压与其电流的实测波形(电流是通过1欧姆的取样电阻测得)。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电容电压与电容电流是很不相同的。

楼主:
电容电压的波形

楼上是电容电流的波形

电容电压的波形:

楼主:
说明一点

114楼电流波形的测量:示波器X轴(时间轴)为 2uS/DIV
115楼电压波形的测量:示波器X轴为 5uS/DIV
它们都是周期信号

网友W:
表达很不精确

“最后俺觉得电压就是电势能之差,电场是由电荷激发的,电容是电场能量的体现(而电场能量是分布于空间的),是相对于“电荷”这种东东来说的;电流就是电荷的运动,磁场是由运动的电荷激发的,或者是由电流激发的,电感是磁场能量的体现(磁场能量也是分布于空间的),是相对于运动的电荷来说的。”

这一段话表达很不精确。电容和电场能量毫无关系,电容只是存储能量的载体,怎能成为能量的体现呢?你说一个1UF的电容电场能量大,还是一个10UF电容的电场能量大?
电荷运动也不一定产生宏观电流,电荷本身的布朗运动并没有产生电流。只有电荷的有序运动才产生电流。
磁场除了可以由电流激发,也可以由磁性物质直接产生。磁铁上并没有可测电流哦。

“KVL是能量守恒原理在电路中的反应,KCL是电荷守恒原理在电路中的反应。”

这也不妥当,能量守恒和电荷守恒在密闭系统中是普适原理,任何电路表现都可以满足或者体现这一点,何来KVL是其在电路中的反应之说?难道KCL没有体现能量守恒吗?

技术人员应该讲究用词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W:
这个电路实在不是个好电路

电路分析也不对,有很多方面理解有偏差。

另外这个电路实在不是个好电路,没有好的偏置、没有温度补偿、没有考虑early效应,甚至工作状态中会反向击穿发射结......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感性分析,没有定性计算,不知道稳定性如何,不知道输出阻抗,真不知道能从这个电路中学到什么?

只是为了验证KCL、KVL?没有认真思考和明确目的的吃苦死做只会让技术人员浪费时间,不是吗?说大一点,如果我们满足于玩玩这个电路而自喜,一辈子也入不了工程师的门。

楼主:
感谢LS的意见

考虑到本人的水平的限制,在用词方面可能不太准确恰当,请见谅。
对于您提出的意见,本人认为是恰当的,中肯的。
1.表达很不精确:
要知道“电容”、“电感”是怎样定义的,请参考相关的教科书。
要准确理解什么是“电磁场”请参考相关的教科书。
2.这个电路实在不是个好电路:
您的这个意见非常好,俺也认为这个电路不是什么好东东。这是为了能理解其主要工作原理,采用了最少器件法,以便减少分析的变量。其实这个电路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只是由于本人的水平及精力不及,因此没有在深入下去。
3.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感性分析,没有定性计算
这个意见提的也非常好。怎样由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这是俺长期思考的问题。究竟过渡到用文字语言描述,还是用数学语言描述,俺还在思索。无论怎样去描述,俺的水平都还远远不够,尚需努力奋斗。
4.只是为了验证KCL、KVL?没有认真思考和明确目的的吃苦死做只会让技术人员浪费时间,不是吗?
因为这个电路有电容、电感、电阻和互补晶体管,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放大状态是其过渡状态),电路结构也不是很复杂,俺觉得比较典型,因此俺费了一定的功夫去分析它。俺并不希望其它人像俺这样费时的去分析这样的电路,只是觉得这样的典型电路是要引起象俺这样的新手的注意,比较深入的理解其工作原理并无坏处。
5.如果我们满足于玩玩这个电路而自喜,一辈子也入不了工程师的门。
俺从来没有自喜过什么耶。一方面俺的水平还很低;另一方面俺还要努力工作,养家胡口。这年头竞争压力好大哦。工程师是俺羡慕的,俺一定努力朝工程师努力,如果俺当不了工程师,俺也一定让俺的后代当工程师。因为俺祖孙三代都没有出一个工程师哩。
6.电容和电场能量毫无关系,电容只是存储能量的载体,怎能成为能量的体现呢?
俺通过实验证实,外部磁场可以改变线圈的电感量;在某些条件时,外部电场也可以改变电容量(特别是分布参数的电路和高阻抗的电路)。俺才疏学浅,还望您能指点迷津。
7.电荷本身的布朗运动并没有产生电流
就我所知的布朗运动是一种大量粒子的随机运动。至于是否产生宏观电流,这好像与观察的时间有关。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8.磁场除了可以由电流激发,也可以由磁性物质直接产生。磁铁上并没有可测电流哦。
磁铁中应该是有“分子电流运动”的,虽然没有可测的电流,但是磁性毕竟还是由“电流”引起的。

最后,在此感谢LS。并祝健康、快乐。

网友X:
你的知识好丰富哦

楼主:
谢谢LS的赏识,俺其实很穷

网友Y:
让小辈的开眼界了,呵呵!

楼主:
LS兄弟太谦虚了,俺们都是一样的阿

俺并不富裕,但是不能因为穷就不发展了。想办法,无论怎样也要发展下去。“哪怕每天只前进一点点,**就是胜利”!
祝兄弟姐妹们:万事如意,地久天长!

楼主: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网友Z:
很不错嘛,我也做一下

楼主:
请注意用电安全,谨防触电!

请遵守“安全用电规章”,谨防触电事故!

楼主:
LS过奖了,感谢

有的东西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好的。
中国有那么多人才,如果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都集中起来,那么肯定是世界无敌。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阿。
一点随感,嘿嘿

网友AA:
原理图

  楼主20这图做什么的

楼主:
回LS兄弟

由于俺的水平还很低,故此搞了这么一个很不成熟的原理图进行分析,想搞清楚其原理。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压低于3V,基本上没有触电的危险;
2.元件很少而且便宜,在俺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
3.电路简单,便于俺分析。
然而,俺的水平实在是太有限,实在是不能给出准确、详实的定性及定量分析。如果不能清楚其原理,又怎样谈到改进和应用呢?不过,俺还是会去努力分析的。
俺发现电源电压的降低使得输出信号的频率升高。随着电源电压的升高,晶体管的饱和电流也增大,其开关时间也变长,因此输出信号的频率随之降低,而输出信号的形状则基本不变。
谢谢各位的关注,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B:
可以试一下

你的脉冲发生器可以产生多高的方波呢?

楼主:
回LS君

该原理性电路(103楼所示)的输出信号频率受供电电压的影响。
在2.4V供电电压的情况下,通过改变L的电感量(其他参数不变)可以得到几百KHz的脉冲信号输出(但是随着信号频率的升高,脉冲下降时间变长,波形将变差);当电感量减小到一定值后,将出现不连续的低频窄脉冲输出(频率大约在1.6KHz左右);随着频率的升高,带负载的能力将变差(俺说的负载是指示波器和频率计的输入阻抗);随着信号频率的升高,供电电流将减小,因此整个系统的功耗将减小。
该原理电路的直流功耗大,效率低。
声明:本人所做试验及分析仅供参考,欢迎批评,欢迎指正。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谢谢。

网友AC:
拜读完毕

对这种电路板制作方法感兴趣——虽然觉得不如面包板方便。

楼主:
感谢匠人的关注

客气和谦虚的话俺就不说了。
说实在话,面包板俺从来没有用过。
诚然,面包板要比俺用的那种方法简便些,且效率也高(在某些情况下)。
俺那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好处,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方法可以锻炼焊接技术、培养做事的耐心、增加对电路板及电路原理的了解及掌握。但是不可否认的俺这种电路板方法费时、费力、繁琐,因此效率低。因此,俺觉得只适合初学者及电路简单的场合。
在当今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流行的时代,PCB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几十层,甚至上百层。对于如此复杂的技术,鄙人不甚了解,也不敢妄言。但俺觉得,肯定其成本是不会低的,也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完成的事。
所以,俺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掌握了电路基本原理及技能以后,就应该朝着大规模IC方向发展了。而这种大规模ICPCB技术则是必须依靠电脑及专业软件才能完成的。
然不论其有多么复杂,其所遵循的电路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炼好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其实关于PCB的话题还有很多,只是本人水平有限,就谈这么多了。
在次感谢匠人的关注!
                         此致
                              敬礼
                                    wb61850 2008.04.03 7:10

网友AD(2009-10-15):
:Q要好好学习基础啊...但是看不下书...心太浮燥了!!!!!!!

网友AE:
电话线检测,控制相关的电路。好熟悉啊。

网友AF:
好帖,谢谢楼主了,受益匪浅:)

网友AG:
记号一个

网友AH:
楼主说的也片面点了啊,在交流电中药考虑相位的啊,呵呵

楼主:
calm_lrc你好:)
“楼主应该是在学习的长途中,抽空给自己做了把椅子,休息了一会,也坐在上面欣赏了路边的风景以及享受那一路走来的回忆而已吧”,你说的这句话我很有感触。
不过,我不是想给自己做把椅子,而是想给大家做把椅子。当然,这似乎有些“沽名钓誉”了,哈哈。
我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主要是因为过于穷困潦倒,要为生存去劳碌奔波。这不这两天俺倒腾了两天的洗衣机,只不过是为了省两个修理费。然而对于洗衣机来说,俺是个外行,那个洗衣机不过是下水道的管子坏了而已。
俺无暇顾及欣赏路边的风景,更不敢享受什么回忆。因为俺回过头看看,感觉俺的水平真的是很低的。
您的热情让俺感动:)让俺这个饱经风霜的苦命人感到了人间的一丝温暖,特别是在这个功利的现实里。
俺的手机已近嵌费停机:$非常不好意思。
俺的QQ已经被俺老婆封锁:(
不过,如果有缘分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交流的机会的。
最后,祝您的梦想成为现实。希望您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
谢谢。
——wb61850:)

网友AI:
感谢楼主一番美意!
电子于我才是主业,音乐只能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了.
共勉.

网友AJ(2009-12-18):
言语中,感觉到了楼主朴实的人生……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K:
很赞的帖子
楼主的心态相当好
永远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

网友AL:
学习了,我也做一下仿真,考虑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