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的问题,困惑几天了。求救!

楼主(2008-03-16):
模拟I2C的问题,困惑几天了。求救!硬件电路也仔细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又仔细查了IIC的资料文档,发现时序是没有问题的。以前用过51端口与2401通信,也是模拟的IIC总线,一切正常。
SCL和SDA都是用的10K的上拉电阻。读不出数据,我实在郁闷!
我在用I/O口模拟IIC协议与压力芯片(HP03)通信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片子不工作, ...

网友A:
在写数据时去掉应答检查试试

写完一个字节后延时1ms

网友B:
LZ什么都没说,估计没人能解.

网友C:
这么多天都没有找到一个示波器?

你说的问题都有好几天了,难道一直没有用示波器量一下吗?

在示波器上用SDA作触发,同时观察SDA、SCL,可以清楚地看到起始、地址、读写命令、写入字节或者读出字节、以及各次的确认电平,有什么问题不是一目了然吗?

楼主:
Re:

您说的用SDA作触发是什么意思?

网友C:
SDA作为触发源

用双通道示波器,通道一接SDA,通道二接SCL,通道一作为触发源。

网友D:
程序帖上来嘛

楼主:
这个程序有时运行,有时不运行

我的目的就是读出一个只读存储器里的常数。这个程序有时能读出结果,而有时却读出的全为0。很不稳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
没有大虾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