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找不到元件

楼主(2008-03-16):
我用的protel 99 se 中开始用的时候找LM324的器件是可以找到的,可等下次找的时候就找不到,着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原理图有无加载?

网友B:
初学

有哪位高手肯给些现在用得较多的零件库!

网友A:
软件本身带的库里基本都有了.

网友C:
一般的情况下

使用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这两个就差不多了,再加上下面这个就有大部分的原件了
    sim.ddb
如果还有一些原件没有,就可能需要手动创建了

网友D:
重新加载元件库,若不是软件自带就需要自己创建后并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