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传感器的问题--小车如何避障?

楼主(2008-03-24):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也应该可以

前进方向左右两边都要吧

网友B:
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A:
不需要太确知距离吧

但如果视角可以兼顾,只用一个传感器,发射信号探测的方法也是可取的。

避撞,还要学会拐弯,乱拐可能要进死胡同

网友C:
还是用超声波为好

楼主:
肯定要会转弯啊

不论是红外还是超声波大家推荐个型号啊
我不知道买哪种

网友D(2008-11-22):
请教一下3楼和5楼的

如果用超声波的话应该如何实现
我现在买了一个超声波探头,但不知怎么实现避障,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