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我对一个电容作用的思考结果

楼主(2008-03-25):
2007年10月24日,我在模拟技术发帖:关于开关电源的一道题

里面有有关如下图中电容C14和C19作用的问题,记得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原帖很长,不详查实了),主要是说对防止静电有用。

今天上班时突然又想到它,觉得不是这样的,电源防静电不是很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防雷的削峰作用。

1 电路情况:C14和C19,连接着交流输入侧到两个直流输出侧。

2 理解:雷电通常是共模冲击电压。雷电到来时,有很高的冲击峰面电压。这个电容应该就是用来削切这个峰面而设的。它的存在,可以让直流隔离的一边能迅速提高电位迎峰,防止冲击的共模电压击穿板面绝缘而散布到电路的其它各处,损坏器件。起到暂时“等电位”的作用。

当然,电源供电的电路,应该有良好的对地绝缘,否则,这个电容也许反而是个祸害。同理,这两个电容的电压等级,应该很高,不然也适得其反。

接地作用与电容的关系:许多应用不一定接地,或许就是接地,也因接地线有电感而不能及时泄放。电容的存在,可以起到缓和这段时间高压的作用。

3 其它迎峰方法:参见TI的6N137手册,里面PCB布线要求上下层各走电源正负一条线,我个人理解是,冲击电压过来时,正负极同时接收,起到等电位的作用,避免器件损坏。

以上思考结果是否正确?请大家发表意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726990&tp=%u5173%u4E8E%u5F00%u5173%u7535%u6E90%u7684%u4E00%u9053%u9898

网友A:
感觉不太对头。

1 电路情况:C14和C19,连接着交流输入侧到两个直流输出侧。
错了。电容是接地的。不是连接着“交流输入侧”。

2  我一直以为那个电容是稳定次级悬空电路电势用的。不知有无错误。
如果把电容直接画到次级G5,G12下面再直接接地。那就是悬空电源电路的旁路接地电容了。作用是抑制次级电源受到的轻度的共模干扰。

“雷电通常是共模冲击电压。雷电到来时,有很高的冲击峰面电压。”这句是对的,但雷电打到的任何电子电路都只有一个结果——电路直接烧毁。
即使是雷电打到了电路的附近,或者电源线的附近,引起的感应峰值电势也不是电路里一个103的电容所能消除的。电气防雷应该是有专用的防雷措施。

“可以让直流隔离的一边能迅速提高电位迎峰,防止冲击的共模电压击穿板面绝缘而散布到电路的其它各处,损坏器件。”当电路中两点电势差超过绝缘强度时,才会有电压击穿吧?不知道悬空的电路有什么样的电势?会和共模电压发生击穿?

速度足够快的脉冲信号可以叠加在地平面上,而不被“地”吸收。雷电引发的共模信号应该“足够快”了。阻抗很小的“地平面”不是地线,都不能完全响应快速电波动,一个103电容串连一个222电容就能有足够的速度,响应这个波动吗?感觉差点。

“接地作用与电容的关系:许多应用不一定接地”确实见过一些“不接地”的应用,好像多是连接着变压器的初次级吧?

3  参见TI的6N137手册,请问可否提供一下该手册,我实在是没找到。只找到了TI的4N35和Fairchild的6N137。

个人见解,请指教。

楼主:
看看谁有什么意见?

6N137参见下面的链接。

我说的图是指图4。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lit/ds/soos003/soos003.pdf

网友B(2008-06-18):
新手园地竟然有那么好的帖子

ic921大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