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高手,这两种电路有多大差别?

楼主(2008-03-15):
(无正文)

网友A:
上拉电阻方式比较灵活

不知道你说的双极性电路是指什么?

网友B:
区别:

上面的电路状态:0和1.后面的电路状态:1和高阻,适合挂在总线上.

楼主:
谢谢两位

回iC921,我的理解是Pmos和Nmos串联用就是双极性驱动电路。
孤星119的回答让我想到为什么datasheet里要用双mos了,此电路在监测到高电平的时候,上图有1mA的楼电流(1kohm阻值不能太大),而下面的电路几乎没有漏电流。
谢谢

网友C:
??

我不觉得第二个图能产生高阻,当输入1时A点的确是没什么电流,A点对电源电阻很大,但对地电阻很小,这样不算高阻吧??我倒觉得这是有限流作用的推挽输出结构。请高手指点呵呵。

网友C:
说错

不是推挽,应该是CMOS电路的基因突变版本。。。

网友B:
向楼上学习.自己没看仔细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