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插

楼主(2008-03-15):
我正在做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要用到排插,请问排插是什么样的,怎么运用,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排插就是那種插針,有單排也有雙排的好多種類,上面可以配代相應的冒子,
做跳線用,耐電流要比一般小開關大多了.
不知是否是你說的那排插....
呵呵~~~~~

楼主:
差排

是不是这两种都是啊

网友B:
排线

是不是就是手机里的排线啊?我修手机的,详细解释不来。。。

网友C:
...

我把那些有延长电源插座叫排插,有人叫拖板,有人叫插座,有人叫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