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08-03-15):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电源接错。

网友B:
RE

谢谢maychang老师,关于电源,可能图画错了.
另外,接收管收到的是一个高低连续变化的脉冲信号啊,应该可以过电容的啊?

为什么在没信号的输入的情问下,U01也会有输出,而且接近电源电压;
当输入信号,U01还是一样的电压,根本不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而U0输出为零。

楼主:
RE

怎么没人帮忙啊?顶顶

网友C:
...

首先,358 4脚要接地,8脚接电源,你反了而且没接地,输出什么就难说了。
另外第一个的确没有直流通路,貌似这应该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
另外358信号输入,不能太接近电源电压(看datasheet),如果太接近输出就乱套了。

网友D:
先断开DIODE试试

网友E:
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就会造成输入端直流电位偏离

这个电位偏离后就可能会导致输出端饱和。两个运放的3脚需要支流偏置到一个合适的直流电平上,例如1/2VCC。

网友B:
re

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忙;我根据各位大师说的及我的理解,改成这样,麻烦各位大师再帮忙看看行不行,谢谢.

网友B:
re

后面一个358作比较行不行?

楼主:
RE

00大师,为什么我把PIN3的直流电位调到1/2VCC上,输出就直接一个高电平,不随接收管收到的信号而变化;我把电源与PIN3间的电阻(R8 R10)拿掉,只让PIN3有个接地的电阻,这样,反而行了;
是不是接收管收到的信号太小造成的啊?谢谢。

网友E:
你先用示波器一级一级的测量,看看信号到哪就没了

照你8楼的图,放大肯定是没问题的了

楼主:
RE

嗯,我试过了:当PIN3电压定在1/2VCC上时,两个运放的输出就好像都被钳位在一定的高电平上了,不会动了;
第一个运放就没输出了,但有输入,输入有明显的跳动的;我再查查...
另外,9楼图是否可行,请指点,谢谢.

网友F:
运放问题不好解决啊

我也遇到运放问题 不好解决啊

网友A:
8楼的图,运放输出正向饱和,反相输入端不过分到1/10的电源电压。你给同相输入端加1/2电源电压,输出当然正向饱和。
正确的设计,应该使无信号输入时,输出大致在1/2电源电压。这只要用两个电阻分压(1M太大,应尽量小,同时并联够大的电容),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分别经一个电阻接到分压中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帮忙

maychang大师,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吗?(图)
"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分别经一个电阻接到分压中点。"这不知道什么意思,麻烦您在说说,谢谢/.
那并联在分压电阻两端的电阻是抗干扰用的吧.
另外,按照您的设计,可以输出0电平吗?我需要0电平的.谢谢.

网友E:
不是这样子的。8楼的图我看漏了,应该需要在R2和R4上串联电

根据实际信号的频率来选择合适的电容。

网友A:
这样

图中电源和地未画出。
交流放大,要什么输出零电平?

网友E:
上面那只100uF的电容是多余的,要了效果反而不好。

直接将22K电阻改成交流对地耦合更好。

楼主:
谢谢帮忙哦.

我现在用的图是这样的,可以运行,但在没输入时,输出也会有波动.
请教下00大师,你说在8楼的图中,在R2  R4上串联电阻,是为了提高运放负级在静态时的电位,使输入不是很高,输出不饱合?是这样吗?

maychang大师,我输出0电平的目的是把IO口拉低啊,因为我这输出是接到单片机的IO口的.另外,您图中那运放正负端的100K  22K电阻是为了降低运放正负端的静态电位吗?谢谢.

楼主:
RE

现在除了运放存在问题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功耗太大了;
我单片机工作在掉电模式下时,也会有3MA左右的电流,是单片机造成的,不是358那部分电路,不知道如何降低,麻烦各位大师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RE

要能输出0电平,不是一直输出0电平;
maychang大师,你说8楼运放负端电压不到电源的十分之一,是通过VCC R10  C2   R1  R2这一线来算的吗?谢谢.

楼主:
RW

00  和  MAYCHANG大师怎么不来了呢?不知道我19楼说的对不对?

楼主:
RE

怎么00  与 MAYCHANG大师怎么不来了呢?不知道我19楼的说的对不对?

网友E:
说说你信号的频率,幅度。输出是对应的那个信号的方波吗

还是做有无检测?如果是做有无检测还需要加检波和滤波电路。

你19楼的图运放都接成了正反馈,当然不行了。而耦合电容和滤波电容都是0.1uF,不合理。

楼主:
RE

我这运放就是为了放大接收管收到的信号而接的啊!
然后输出送给P3.5检测,测到高低跳变的信号就进行中断.
00大师,你说在8楼的图中,在R2  R4上串联电容,是为了提高运放负级在静态时的电位,使输入不是很高,输出不饱合?是这样吗?
谢谢哦...

网友E:
R2,R4串联电容,是为了得到增益为1的直流负反馈

这样当+输入端一个参考电平时,输出端就跟它相等。

楼主:
RW

00大师,你说的是跟随的那种作用啊?
是不是这样:串联电容后,运放负端对于直流信号来说是断路.运用虚短原理,负端电位等于正端电位,但由于串联电容后形成的断路,所以输出的直流电位就等于负端电位,是这样吗?
谢谢哦....

网友G:
跟高手一起讨论

00说,r2,r4串联电阻,是不是说直流状态下两运放当电压跟随器用吧?一旦有交流信号可以放大了。
to 00:maychang电容的存在是不是为了不让1k电阻分走交流信号电压?
to maychang: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光电二极管是应该反向偏置?

网友H:
学习

呵呵 楼上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I:
你的电源有问题

这样的应该用互补电源的,你的放大电路基本就是一个OTL电路了,至于OUT是不是等于电源电压,没有谁会比你更清楚了吧!

网友J:
lz,以你的智商!我是说不明白的。

不是鄙视你,而是说你自己要有主见,人家只是提出思路,你实现的过程中肯定会有问题,要有解决分析问题的基础。不然你的问题是悦来越多!

网友K:
LM358A

我想问一下那个LM358A是三端稳压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