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仿真单片机出错

楼主(2008-03-15):
我用MULTISIM10仿真51单片机出错??都是同样的错误..有没有高手可能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这种东东还是不仿真的为妙。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样仿真的

网友C:
仿真单片机俺就用proteus

小系统够用了,主要是仿真关键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