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防水DS18B20,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20):
最近小第要做毕业设计,题目是水温控制系统,在网上找了下资料,发现防水DS18B20来测温不错,但是看了产品介绍我有个问题;

1  温度传感器芯片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2  温度精度:  ±0.5℃(-10~+85°C范围内)
3  测温范围 : -55℃~+125℃
4  温度分辨率 : 9-12位(0.0625℃)
5  测温速度 : 750ms(12位分辨率)
6  电源要求:  3V-5.5V
7  通讯电缆:  三芯电缆
8  支持通讯电缆长度: >50m
9  运行环境 : -55℃~+80℃
10  外型尺寸 : φ6mm
11  材质 : 不锈钢
   单只零售价:45元/只

请问它说的通讯电缆;三芯电缆是什么意思??因为DS18B20本来就只有三线,是不是说它用电缆引出来直接就可以插在单片机的IO口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有了它就不需要为DS18B20设计电路了,而是直接插上IO口就可以使用了呢??

网友A:
re

三线,一线接电源,一线接地,一线接IO口。

楼主:
对啊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将它引出的线直接插在MCU的电源,地线,IO口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呢??也就是说我不再需要为其设计电路了!!

网友:
是的

是的

网友B:
只不过是给18B20做了个不锈钢的壳而已吧?

自己也可以动手做啊。
把18B20贴在铁皮上,三条腿用导线焊出来。然后用702胶之类的把18B20连同导线接头灌在铁皮上。
就变成防水的18B20了。

网友C:
自己防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