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数码管电路的吗??请教问题!!

楼主(2008-03-20):
最近毕业设计需要做一个数码管显示模块,但是我对电路的东西不是很懂,我查了资料一般用7段的数码管,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三级管芯片去驱动,为什么不能将数码管的引脚直接连到单片机的I/O口呢??

网友A:
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资料

一般发光二极管或数码管的电流是5mA,然后七个二极管就是35mA,你的I/O端口的电流是多少.你看一下就知道了.一般端口的电流都没有这么大.不管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

网友C(2008-07-22):
用下2803可以简化下电路

用下2803可以简化下电路,到网上搜下吧,相关资料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