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6N137问题!!!!

楼主(2008-03-27):
各位老大好:
  小弟我遇到6N137的输出问题,137的输入端2脚加的是0和5V的高低脉冲信号,可输出端6脚出现的是1V和5V高低脉冲!!请帮小弟分析原因!!

网友A:
最好帖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B:
输入端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C:
贴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D:
你想问的是什么?

是不是不是5V和1V的高/低脉冲?

另:输入电路、输出电路要画清楚。电源是多少伏,电阻是多大的值,不能遗漏。因为即使是高电压输入,如果电阻大了,电流并不大,那么输出负载又较重的话,电平的高低不是很理想的(因为电流,特别是小电流有传输比的问题)。

只要有可能,尽量上图,这样,你的问题有可能解决得非常快!!虽然这样多浪费你一点点的时间,但你将因此赢得更多的时间,大家也将因为你的辛苦也不浪费许多时间。

小弟我遇到6N137的输出问题,137的输入端2脚加的是0和5V的高低脉冲信号,可输出端6脚出现的是1V和5V高低脉冲!!

楼主:
小弟受教啦

不经常发帖,请大家原谅!!以后问问题会写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