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AD芯片

楼主(2008-03-27):
客户要求6路AD,14位以上,每路至少500K的速率。找不到多通道的芯片,只找到单通道芯片。请帮忙推荐一款多通道的AD芯片?

网友A:
很多吧,TI、ADI站上找找看

楼主:
我在TI、ADI站找过

我在TI、ADI站找过,符合要求的只有单通道芯片,连双通道的芯片都没有

网友B:
推荐AD

低噪声放大器
高速放大器           AD8000 THS3201
高精度放大器         OP37
仪表放大器           AD620
电流放大器(BUFFER) BUF634
对数放大器             AD606
压控 程控增益放大器   AD603

是不是其中可以找一块?

网友C:
推荐

TLC2543是11通道1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