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参数问题

楼主(2008-03-28):
请问各位前辈:
我在看一款AC/DC电源时,如下描述:
2.5 Input current:
1.5Amp RMS max 115Vac
0.8Amp RMS max 230Vac
其中RMS是什么意思?
多谢各位!

网友A:
方均根值,即有效值。

网友B:
就是用万用表量出来的值

网友C:
误导新手

楼主:
那请上楼

那请上楼的老师说说你所认为的,多谢!

网友C:
回 mq078269

看2楼圈圈的回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