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电铬铁

楼主(2008-03-28):
焊接技术是一项无线电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需要多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1、选用合适的焊锡,应选用焊接电子元件用的低熔点焊锡丝。

2、助焊剂,用25%的松香溶解在75%的酒精(重量比)中作为助焊剂。

3、电烙铁使用前要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熔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一层锡。

4、焊接方法,把焊盘和元件的引脚用细砂纸打磨干净,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头沾取适量焊锡,接触焊点,待焊点上的焊锡全部熔化并浸没元件引线头后,电烙铁头沿着元器件的引脚轻轻往上一提离开焊点。

5、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必要时可用镊子夹住管脚帮助散热。

6、焊点应呈正弦波峰形状,表面应光亮圆滑,无锡刺,锡量适中。

7、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清洗干净,以防炭化后的助焊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8、集成电路应最后焊接,电烙铁要可能接地,或断电后利用余热焊接。或者使用集成电路专用插座,焊好插座后再把集成电路插上去。

9、电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

10、焊接完毕,烙铁头应从新挂上锡,然后在放到烙铁架上。避免烙铁头接触空气产生氧化现象。
更多精彩尽在http://www.51dz.com/index.asp?i=kjf888

网友A:
看看谁愿意配几个图?

网友B:
避免烙铁头接触空气产生氧化 难道密封?

网友:
哈哈

自己焊接东西哪里需要这么多条条框框,有个好烙铁头,好焊丝,眼疾手快就可以了

网友A:
焊东西有个要领

就是:初学的时候都怕焊久了焊坏元件,结果呢?越焊越怕,越怕越焊不好。

事实上,一般的焊点也就一秒钟就能焊好。但实际允许时间通常有3~5秒。因此,焊接时稍为长一点时间也没事。当然,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还是快一点为为好,但也不能太快,因为那样较容易虚焊,或不光亮。

----注意:烙铁头一般不提倡含锡太多,否则比较容易“过焊”,原因是它带有大量的热量过去。

使用几百瓦的烙铁比较特殊,技巧差不多,从略。我觉得自己掌握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