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Keil uVision3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刚开始用这玩意,运行最简单的“hello world”,我的串行调试窗口全黑,只能看见光标在跳动,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白地黑字,这是我的设置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颜色可以改的呀,同学……

在编辑菜单里面,有个配置,然后有颜色选项,改串口的背景和前景颜色。

楼主:
找到了

呵呵,刚才找到了,昨天找了好久没找到,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