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关于程序MOVC A,@A+PC

楼主(2008-04-02):
程序MOVC A,@A+PC
1、怎么计算这个偏移量A的值?是不是跟接下来的指令的周期数有关?
2、这个指令可以用来查ASCII表吗,怎么查表?

例如:
……
……
ADD A,#07H ;地址调整
MOVC A,@A+PC ;查表得相应的ASCII码
……
…… ;后面的指令周期刚是6个
END

本人比较愚笨,希望大家能给个详细的解答,拜谢咯

网友A:
答案是不用MOVC A,@A+PC 用MOVC A,@A+DPTR

算来算去多麻烦。

网友B:
相对跳转有相对跳转的好处,可以生成与地址无关的代码

后面的偏移量不是指令周期数,而是字节数。注意当前PC值。

网友C:
自己查一下MOVC A,@A+PC是几字节的指令,

此处PC就是本指令地址加指令长度(即指向下一条指令,若存在的话)

一般下面加一转移指令,后接一个常数表。这样使用有两个好处,1)是不麻烦DPTR,2)可相对定位。

楼主:
怎么查ASCII表?

还有疑问,怎么查询ASCII表,是不是也要像其他的表格一样,附在程序的后面。用DB的形式列出来?

网友C:
任何表都一样,就是在“转折点”下加DB。

至于转折点可用

ret
sjmp
ajmp
ljmp

等等。

关键是要算准偏移量。

网友D:
推荐使用用MOVC A,@A+D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