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教,下面的电路能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原因

楼主(2008-04-03):
电路是我自己画的,个人分析如下,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谢谢~

    1》通电,12V经R1到Q1的C极,经R2加至Q1的B极,Q1饱和导通,C极等于0
此时Q2,Q3,Q4的B极全部为0
Q2为PNP管,此时是导通状态,但对电路没影响
    2》按S1,将Q1的B级电压等于0,Q1截止,C极等于1,
此时Q2,Q3,Q4的B极全部为1
Q3的B极电压为1,Q3导通,使得Q1的B极电压在S1断开时依然保持0
Q4的B极电压为1,Q4导通,但对电路没影响
    3》再次按下S1,12V电压经R8,Q4的C-E极加至Q1的B极,使Q1再次导通,C极等于0
如此循环,三极管Q1的C极能否在每一次按下开关的时候就转换一次输出状态,0 - 1 - 0 - 1

网友A:
说明

图片链接,不必加入img图片标签,直接用图片链接即可。

已代为楼主更正。

-------
标题描述清楚,赞一个!

楼主:
我晕....

我还以为是答案呢,大家看了的都发表点意见啊,我今天找了一天了都没答案

网友A:
呵呵,别急

就这会我另写了一个帖子呢……

现在,先麻烦你概括一下:你这个电路应该是完成什么功能的?

----这个(功能或目的)在帖子里非常重要的。它能让读帖者轻松地在读你的帖子时想你的话,然后就阅读中“有数”了。

楼主:
主要是想控制Q1 C极 能够 0 1跳动

按一次开关  能使Q1  C极电压跳变就可以了  只要按一次  C极能有 1-2V左右的变动就行

网友A:
我是希望你说出它的功能

也就是电路的应用目的(用来干什么的)。

这点小事,921我抠你,不要见外。因为它对你总结、**、与人交流时简化语言,很有用。
------
你4楼讲的是一个变化过程,不算哦。要更加归纳的,比如说,这是什么什么电路。

楼主: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控制其他地方

我是这样想的,我现在要做一台机器的轻触开关控制其开关机
用分立件做个门电路的话太麻烦了,元件多,用IC的话成本高
如果能弄个简单的电路出来就搞定就最好
所以就画了个简单的,希望大家指点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也可以拿出来分析下

楼主:
昨天仿真了一次,电路不行,请高手指教

昨天仿真了一次,电路不行,怎么按S1  Q1的C极总是7.2V左右

设置的参数如下
请大家指教
R1       10KΩ
R2       22KΩ
R3       470KΩ
R4       10KΩ
R5       100Ω
R6       1KΩ
R7       47KΩ
R8       10KΩ
C1       50pF
C2       1nF
大家请帮忙分析一下,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