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怎样学好“电子线路”

楼主(2008-04-05):
    各位大虾们!偶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现在正在学习电子线路(线性)!但是繁多的公式!和复杂的电路让我摸不到门路!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能不能提供些参考资料或者是整理的公式啊~课件什么的!只要能帮助我学好学精的就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好动手做一下实验

网友B:
不妨举个例子来

看看怎样消灭它!

网友C:
电子线路.....

不如重点学习模电和高频,然后再学习编程,为以后工作作准备,但短短两年能做好一半已不错了

网友B:
以实际例子比较好

内容泛泛,不易进行,不易获得好效果

楼主:
疑问!

在分析电子线路的时候!如何进行分析?有没有一定的步骤和规律啊?能否告知?

网友B:
一般要先看这个电路上干什么的

这个都不清楚,不必分析。

如果原来没说,要设法弄明白。

网友D:
教材和实际的开发设计严重脱节

本质原因在于教材和实际的开发设计严重脱节,其实书本上说的道理完全可以指导电路设计了,只不过你不知道具体怎么对应罢了。
我们正在准备一系列的免费讲座,到时候欢迎来试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