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求助

楼主(2008-04-03):
(无正文)

网友A:
俺要知道俺就告诉你

俺也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转换器”之类的吧,嘿嘿

网友B:
买个USB转串口的转接线

网友C:
买个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D:
USB转串口搞定

网友E:
USB转串口搞定

我就是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F:
线长

尽量买线短的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