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单片机实现按键控制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8-04-16):
如何用单片机实现按键控制发光二极管亮?最好是C程序.谢谢!!!

网友A:
按键控制发光二极管亮,按键和发光二极管串联再串个限流电阻就行了。

网友B:
是哦!

最好还是单片机拉低一根口线接按钮,紧接着单片机进入睡眠,发光二极管接正极.

网友C:
问题太笼统

起码要说明是什么单片机,多少电源电压,什么发光二极管(涉及电流大小vs驱动能力)

楼主:
发光二极管

多谢大家指点,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8RD+和普通的3毫米的发光二极管,采用五伏电源供电,一共有两个按键,一端直接接在P3_5和P3_6口上,另一端接1K电阻和电源,请问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
按键处理程序

好心人帮忙用C做一个按键处理程序,十分感谢!

网友C:
就这些条件,没人能编程吧?

你有多少个二极管?应该如何显示?表示什么意思?

-------
提示:
1 你在学习中,尽量将问题描述清楚,让它尽量具体化。
2 尽可能将电路发上来。
3 哪怕是错误,也要发一个自己有可能用的程序上来。想要别人帮你就这样,这叫诱饵。如果你什么也没有也让别人给编程,在这个地方很难。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帮你解决问题而没习惯于帮你包办。这一点,我上电路图是一个的。

网友D:
发表一下我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你接的上拉电阻有点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最好把上拉电阻放大一点,10K左右吧!

网友E:
可以做的

假如什么都不限制的话,你可以用mcs-51做,再加几个74ls373你想要几个按键几个led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