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微处理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1。当微处理器从复位之后,以前所有的状态都复位了,所以一切将重新开始执行?
2。当微处理器从低功耗模式重新运行时,微处理器将从它进入低耗之前的状态执行?寄存器状态也是进入低耗之前的状态?微处理器可以自动从它进入低耗之前的状态执行?还是需要你代码中设置?

网友A: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1:复位有很多种复位,通常某些寄存器的状态在不同复位方式下的复位状态不一样,具体的需要查询单片机数据手册,而RAM不会复位。

2:自动从它进入低功耗的之前的状态执行,当然这需要不是复位的方式将它唤醒的。

网友B:
休眠就是睡个觉,然后继续干活,原来的活路当然不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