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电路,搞不明白两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4-22):
如图D1,D2是做什么用的,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了!!

楼主:
不论是短路还是过流过压,

D1,D2都起不到保护作用啊
不可能是多余的......

网友A:
确实多余

输出大于8V的稳压器,例如7815,D1在输出端接有非常大的电容时有用处,因这类芯片输出对输入的电压不允许大于7V。不过这种情况难得遇到。

网友B:
D1如楼上所说,D2没看懂。

楼主:
谢谢两位,不过D2呢,

我看到有些稳压电源的输出端(正极与负极之间)一般也会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不会也是没用的吧?

网友A:
D2仅在稳压器输出直接驱动一个电感性负载时有用

这种情况,稳压器输入掉电时,电感负载仍要维持其中的电流,此电流可能损坏稳压器。

楼主:
明白了,是为了克服负载中的电感所产生反向电动势,

多谢!!!!

网友C:
当有电机类负载时,D1可以起到一个电流倒灌给电池充电的作

网友D:
厂家推荐电路确实如此

网友E:
当线路中有电感元件时候这么用

当线路中有电感元件时候这么用,泄放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

网友F:
D1有保护芯片的作用

当输出端有大容量电容时,D1可以防止在输入端短路时由于电容放电对芯片造成损坏。

网友G:
电路不全

楼主画的电路不太全,后面接不同的电路这2个二极管就有不同的用处!

网友H:
二极管

二极管是用来续流的。

网友I:
学习

记得D1起到芯片的作用,至于D2就不太清楚。

网友J:
都是保护7805的

都是保护7805的   我们经常用这种电路
经常用在整流配电的低压模块

网友K:
问题搞不清楚哦

如楼上某位所说,D1是防止输入输出压差过大,那么输入输出电压如果过大击穿二极管怎么办,输入等于输出那不是把负载元件烧坏了啊

网友L:
个人认为!

   我认为还有防止正负反接的电路,但前面应该还有熔断器之类的东东!

网友M:
用过

D2应该是一个稳压管
根据电路需要

网友N:
D1多余,D2起到保护三端稳压器的作用?

网友O:
D1是放电用的,D2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