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AC和VDC

楼主(2008-04-23):
小弟我在一些继电器看见了一些规格
125VAC 250VAC 24VDC
我想问这个VAC 和VDC是什么意思
前面的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A:
AC交流,DC直流...

网友B:
AC,DC分别表示交流和直流,前面再加V就是电压。

一般指交直流的电压额定值,或线包驱动电压。

楼主:
再次请教

那我有点不理解
我看一个电路 电网波动再85-265V  用一个250VAC的会有问题把

网友C:
什么电网,波动这么厉害?

网友D:
估计

是指全电压输入

楼主:
我表述有点问题把

只是说设计可以承受
不是说一定有这么大

网友E:
仅仅是波动的话

265V也就是20%的余量,仅仅是波动的话,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