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上数字电路部分供电电源和模拟电路部分供电电源

楼主(2008-04-18):
    同一块板子,既有数字电路部分又有模拟电路部分,这样的话电源是不是要用完全不相关的两套(供数字部分的电压、地;供模拟部分的电压、地)? 如果是的话,我还看到很多电路图上这两个地又通过一电感连接起来了(这样的话这两套电源肯定有联系了),我就不理解了,到底这两套电源是想让它们有联系还是让他们完全没有联系?

网友A:
有点印象

好像一般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后要接到一起,上课好像听老师讲过,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抗干扰。

网友B:
是这样的

一般数字地和模拟地最终要在供电电源的地接在一起,在信号板上要分别布线,以避免串扰。有人画图纸时并不特意区分两者,但看过一些大厂的图纸它们的标记是有明显差别。

网友C:
分开布线吧,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俺现在整在修炼:)

分开接地,然后用一个电感或者0欧姆电阻单点连接。

网友D:
能说的详细点吗

看了后感觉更糊涂了,能用具体的例子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E:
把地分开即可。

比如模拟地用一个符号代替。
数字地用另一个符号代替。
因不是同一个NET点,所以布线时也不会布到一起。
最终再通过一个磁珠什么的连接起来。

网友F:
分开接地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接地,但两地线最终要与电源滤波电容处连接。这样就可以防止数模干扰了。我在功放电路上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G:
就是说你

把它们认为成两个互不相干的,最后通过电感或0欧姆电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