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想做一块单片机的开发板,可有电路图.想知道那接地是怎么接的,焊到那里?
  下图是一例子,刚借用的

网友A:
接电源的负极     我一般是这么接是

网友B:
按时

接地一般都是接电源的负极

网友C:
就这点图,不容易说明问题

搞不好错了你也信了

网友D:
接地

一般情况下  我 都是接地 地!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