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A Rn和MOV A @Ri 能这样理解吗

楼主(2008-04-25):
MOV A Rn 中Rn里是一个数据
MOV A @Ri中Ri里是一个地址

那Rn和Ri应该都是寄存器  ,有什么差别呢????

还有寄存器是既可以存数据也可以存地址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地址和数据在寄存器中都是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只是意义不同?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初学单片机,被这些东西搞糊了,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Rn中n为0~7,Ri中i为0~1。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楼主呢?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学?

没问题吧

网友C:
仔细看一下MCS-51的指令系统就清楚了

MOV A,Rn

上面指令是将Rn内的内容(数据)复制到累加器A中,其中n在指令中占三位,故可以有八种取值(0,1,...,7)。

MOV A,@Ri

上面指令是将由Ri内容(地址)所指的RAM中的内容(数据)复制到累加器A中,其中i在指令中占一位,故只有两种取值(0,1)。

就寻址方式来说,Rn为寄存器寻址,即操作数就是寄存器Rn中的内容;@Ri为寄存器间接寻址,即操作数是由寄存器Ri内容作为地址再去取RAM中的内容。

网友B:
慢慢来哈

@Ri与RAM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i用两个值就可以了。这里的R是什么?

我丢这玩意时间长了。就这样趁机慢慢恢复点**吧,嘿嘿……

-------------------------------------------------------------
上面指令是将由Ri内容(地址)所指的RAM中的内容(数据)复制到累加器A中,其中i在指令中占一位,故只有两种取值(0,1)。

就寻址方式来说,Rn为……;@Ri为寄存器间接寻址,即操作数是由寄存器Ri内容作为地址再去取RAM中的内容。

网友C:
其实R也是RAM中的一员,不知这样阐述是否能明白

若Ri(i=0,1)的内容是10h,则@Ri就是RAM中地址为10h的那个单元,由此可见在@Ri中Ri存放的是操作数的地址而不是内容。而为何i只能取0和1是因为对于寄存器间接寻址,在MCS-51的机器码设计时只给了一位二进制位,若能给三位就是Rn了。这里的n和i就是用来区别这种差异的。

网友B:
明白

只是不知道这种差别有什么意义。

还没有看书。

楼主:
iC921大哥是强人,别太谦虚了~!~

楼主:
如此说来

Rn和Ri的差别是由51的程序机器码决定了的 ????

那么当n=0,1和i=0,1时就是同一个寄存器了???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回楼上

是。

网友D:
好搞

多用用汇编,多看看51指令,以后LZ自然会明白的了

网友E:
大家解释的都很好 HWM iC921等都是高手

MOV A,Rn

上面指令是将Rn内的内容(数据)复制到累加器A中,其中n在指令中占三位,故可以有八种取值(0,1,...,7)。

MOV A,@Ri

上面指令是将由Ri内容(地址)所指的RAM中的内容(数据)复制到累加器A中,其中i在指令中占一位,故只有两种取值(0,1)。

就寻址方式来说,Rn为寄存器寻址,即操作数就是寄存器Rn中的内容;@Ri为寄存器间接寻址,即操作数是由寄存器Ri内容作为地址再去取RAM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