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帮助:红外接收

楼主(2008-03-17):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要接收的是38KHZ到40KHZ的频率,

请问下各位老师,那我能不能用单片机产生频率为38KHZ到40KHZ的方波,不是载波,这样行不行?一体化接收头能不能收到?谢谢.

网友A:
直接用硬件产生不是更好.40K对与单片机来说太高.

楼主:
奇怪。。。

我试了,用单片机产生频率为40KHZ左右的信号(高电平脉宽10US,低电平脉宽15US),这样没用啊?红外一体接收头收不到;
再问问各位大师,市场上是否有这样的红外一体接收头卖啊:只有接收,放大,检波,没有选频的。对接收到所有频率的信号都能放大的,有不?

网友B:
市面上卖的一体化接收头是有一定规格的

1. 载波频率
你先要确定你买的一体化接收头是什么载波频率的,38KHz 还是40KHz,似乎是38KHz的多一些。
2. 数据
有载波的时候,输出0,没有载波的时候输出1.所以你持续输出40KHz, 接收头应该输出全0. 换句话说你需要用你的数据去调制载波。

楼主:
RE

谢谢哦.
我试过了,输出总是高电平...
嗯,可能是连续方波的才造成不能接收的吧...
我试试间断的发送38KHZ的方波,看看能不能收到.
频率不需要非常精确的吧?

网友B:
总是高,说明你的接收头没有正确的收到载波

如果不知道载波频率,可以几个频率都试试38KHz,40KHz,(还有36KHz,32.75KHz..等,不过使用很少)。
精度要看接收头内部的BPF的规格。
连续发载波,只要接收头输出能变低,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楼主:
嗯,

好的,谢谢哦.

网友C(2011-09-18):
没有收到红外信号的时候接收头输出是 5V , 所以你发高电平的时候,直接让LED 不发光就行, 低电平呢就让发,
有的单片机有专门的载波发生电路,没有就自己用定时器实现。

网友C:
给一个一般的码格式: 头码,客户码,数据码,校验码,大概就这几部分,  载波频率,通常,38KHZ ,56KHZ的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