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仪表的电源开关是不自锁的那种呢

楼主(2007-12-12):
如果电源开关是不自锁的那种,那它内部应该还有电路在工作吧

网友A:
内部有电子开关啊,触发一下就自锁保持,超时后就彻底断

楼主:
是吗

我是说的那种按一下就一直开,再按一下就一直关的那种

网友B:
双稳电路?

楼主:
这种电路是不是让CPU工作在掉电模式下,然后通过按键来触发CPU的中断呢

网友C:
也有的真的让电路都没电了

网友:
我做过这种开关

就是利用电容保持一会儿,然后由单片机的一条口线接手控制。。。
和CPU工作在掉电模式下没什么联系。

楼主:
没看懂

楼上是什么意思呢,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