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60请教

楼主(2008-03-24):
请问这个芯片输出级的各个电容和电感到底是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偷偷的说

ADF4360输出是集电极开路形式的,用47nH供电,因此47nH是一个扼流圈;
1.5pF电容是用来隔断后面的负载(50ohm)
3.9nH与1.5pF组成一个匹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