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JT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请问BJT的bc极间直流电阻为什么比be极间的直流电阻小

网友A:
因be间主要是电荷的扩散运动

e的掺杂浓度比较大,电阻就比较小.

网友B:
看成两个二极管(PN结)

be间相当于二极管(PN结)正向连接,bc间相当于二极管(PN结)反向连接

反向电阻比正向电阻要大的多。。。

楼主:
看错了

是bc间的小,不是be间的小,为什么?

网友C:
两个结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3楼,你可能看错了。

当然,楼主应该说明是正向还是反向电阻,否则,提问有欠严谨。

网友B:
的确看错了,呵呵

应该是工艺不一样,杂质浓度不一样造成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