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你的就业技能:怎样防止工人出错?

楼主(2008-03-25):
想工作舒服点,工钱又多一点,只能技高一筹,即使是这样普通的问题。呵呵,开始吧,这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一项非常简单的作业,但在我改进作业方法之前,工人经常接错线而导致传感器烧毁。这是我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

现在假设你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你想出一种合适的作业方法,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作业出错。如何?

这是关于直流工作的接近式传感器接线。如下图,是我经过搜索,查看最少三十个网页后选出来的图,比较合适。

1 传感器与控制器相距如同楼上楼下,但环境噪音导致人们对话不是很方便。
2 传感器有4根线:红-电源正,蓝-电源负,黄-常开(NO)输出(接近时输出低电平,离开时输出高电平),黑-常闭(NC)输出,输出状态与NO相反。实际使用时,只用NO或只用NC就可以了,也就是只接3根线。
3 问题:
3.1 分析工人容易出错的原因。
3.2 给出一种可以有效防止出错的作业方法。也就是如何正确校线的方法。
注1:不考虑如进行线号标识等管理方法,只考虑操作方法。
注2:现场的电磁干扰是比较强的。

网友A:
我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本人做过工厂接线,而且接错线可能带来后果损失几百万,造成一般的损失是经常的,我从以下几点情况来分析。
1:工作者和检验者分开,接线外毕后,开机之前又另外一个人检验。
2:颜色区分,控制器输出现的颜色和传感器的颜色一致,这样不会出现**上的问题。因为工厂的功能可能一天要借几百种不同的线,颜色一致出现错误可能性很小。
3:接线颜色常识,红线代表火线或正极,黑线代表零线或负极,绿或者绿花线代表地线。
4:标号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标号的作业就可以让工人停止作业,不会有认为出现的问题负责。
5:如果还出现问题,不是色盲就是蓄意破坏,可以直接开除。

仅从技术来讲:
1:防呆接插件,实际上工业上很少在线线相接的地方用接插件,因为增加成本和故障率。好处是可以盲插。

楼主:
具体看图L2,图B1和C1不要理会

楼主:
参考图片

网友B:
一个是做好的接插件,不劳动现场人员主意接线。

再就是两线制,不区分+——的。

楼主:
连接器不能全解决问题

因而不必提。

一是因为接线点事实上还有延伸线去别的传感器上
二是因为有的作业拆线接线又是另一拔人了。
三是因为两种线不一样。从控制器来的是硬线,不可能因此则更换了。

另,改用两线制,不符合目前的接口条件。

还是单纯地考虑校线方法吧。技术过度延伸,不是本帖考虑的问题。

网友C:
实行奖励制度最方便

老板拨根毛就能压塌苦哈哈
传感器引线分色本来就是为了防止接错用的,再设防,那是防不胜防的.

网友D:
线上面印满字

:“接错线者罚款200¥  接错线者罚款200¥  接错线者罚款200¥  接错线者罚款200¥  ”

网友E:
你加了2个二极管做反接保护?

网友F:
tyw 的办法是根本

楼主:
楼上各位的主意都不错

我也建议过:接对一次,奖励10元或接错一次扣10元。没有被采纳。

当然,你们的回复,没有正面回答,属于“答非所问”,呵呵,不要小看了这样的问题,有的事,确实非常简单,但它就是容易在那些人面前出错。没招……站在技术人员的角度,只能通过推介自己设计出来的好方法来防止出错。一般来说,既要方便实用,又不能太复杂(条件过多)。

网友B:
唉,被试探了。

网友E:
看看这个,三根线弄得不等长.

网友G:
“不考虑如进行线号标识等管理方法,只考虑操作方法。”

如果有这样的企业,离关门倒闭就不远了。

网友H:
14楼太有道理了。

2:颜色区分,控制器输出现的颜色和传感器的颜色一致,这样不会出现**上的问题。因为工厂的功能可能一天要借几百种不同的线,颜色一致出现错误可能性很小。
4:标号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标号的作业就可以让工人停止作业,不会有认为出现的问题负责。
5:如果还出现问题,不是色盲就是蓄意破坏,可以直接开除。
最可行。

3:接线颜色常识,红线代表火线或正极,黑线代表零线或负极,绿或者绿花线代表地线。
至于这条,先要检查接线人员的视觉可靠性(是不是色盲?)

楼主:
如同这个社会一样

有些事就是顽固异常,甚至可以认为如同病入膏肓。但作为个人,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进行下去……

>>以上的方法和意见,确实很不错,但都不是具体的校线方法----操作技术。因而,不能算有效答案。这样吧:如果假设你们是施工人员,那线就是敷上去了,让你接传感器,你怎么快速、准确地判断那3根线呢?
需要补充强调的是:与控制器连接的三根来线,颜色都是一样的。不然,就没有玩头了。

引用 网友G: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13楼: “不考虑如进行线号标识等管理方法,只考虑操作方法。”

如果有这样的企业,离关门倒闭就不远了。

网友I:
你为啥非要弄成同一种线的颜色呢。

要弄成一样的,你只有想办法检测线序了。

楼主:
既成事实,还有什么招呢

当然,这个颜色不是我的事了,我看到的时候,它都变旧了。

网友J:
三根线搞成不一样长的

我觉得这个办法比较好。
我在实际中也用过这个办法,
我是三条同轴线,有SMA插头的。
三根线不一样长。
在需要连接的另一组线是相应的
把插头插起来的时候把一端最长的和
另一端最短的接。
三根线全接好后是一样长的。
不会接错,接错的话会变成有的很长,
有的很短,看起来不爽。

网友K:
40多年前,我作学徒时,师傅教的一个方法.

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没有对讲机,线的颜色也少.由控制室到现场的控制线有几十条,我们厂都是用如下的方法校线.
先在甲处将线两两接在一起,并在线上绑上标记AA,BB,......最后剩下一或两条不接在一起,并直接标上1和最高线号.
到乙处先找出两两接在一起的线对. 和那一条/或两条不接在一起的线,把它标上1/和最高线号.
然后随便拿一对线的一条线把它标上2,并与1接在一起,再线对的另一条线把它标上3.
再随便拿一对线的一条线把它标上4,并与3接在一起,再线对的另一条线把它标上5........
如图

网友L:
工人

招聘不会接错的,解聘接错的

网友M:
这个我深有体会

千万不能相信人的细心和认真。
又是焊接,居然能把ic焊接的方向不对。
我觉得要想办法加强责任心,这个是主观的。
还有就是指定及其细致的操作流程(强调细致),必须按流程走。

网友A:
晕,你现在不是防止怎样接错线了

根据你的要求,现在的问题不是工人去做的事情,而是技术人员,去判断怎样正确的接线。这已经上升到技术层次了。

网友N:
加防错接功能即可。只要接错线的时候不烧,三岁小孩

都懂得检查电路。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电源上串一个二极管了。
另外,如果传感器输出是电压型的,一般在运方输出端与输出端子之间串一个电阻,而反馈电阻接到输出端子上。这样输出肯定不会过载,稳定直流精度也不受影响。

网友O:
这个可以说无解,

只有现场施工人员自己定线序了,
我也做个现场施工几年,从来没有这个错误。

网友P:
干得多,错的多;干得少,错的少。不干不会犯错。不干了

网友Q:
表达不清

看了半天没有明白,不知道楼主是现场施工还是生产线上。接线是带电作业还是不带电操作。前后工序有没有。。。不过,楼主应该是已经解决过了吧,再这里考验大家的吧。。。
如果是生产线上,那就只是做个特别的工装测试的东东就OK了,接错线报个警。

网友R:
你的传感器???

你的传感器?未通过国家鉴定,对于传感器国标中明确规定,在传感器的电源回路中应有防止电源反接的保护。。。。。。。。

网友S:
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

来线颜色一样,不是有毛病吗?哪个弱智施工员或者技术员安排的事?让他自己来搞

楼主:
很晕

大家怎么都如此地顾左右而言它?至今只有一个下面回答呢

此图偶称为短路法,对于3根线而言,确实要简单得多。具体可为:

1 地-信号线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电源正。
2 地-电源正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信号线。

但是,这个方法要接线两次,效率也不算高,而有多种配对校线方法----没有统一的方式是引起错误的关键原因之一,加上现场有噪音的两人配合,出差就更容易了。

为什么没有统一的方法?大体是因为这种事太简单,说谁,谁也不愿意听,而你要是提出,没人不说你是SB,谁理睬你呢!对小事不屑一顾,在我们这里,在21IC,非常容易遇到。国人通病,谁也没招!

因此,用什么的方法,不是没有讲究的。因为这种事情根本不能通过管理上解决,而只能通过技术上解决。要让人感到舒服、快捷,那有人愿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一思想方法,也可以处理算是对付这种现象有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当然是人的思想态度改造问题。

出于安全需要,电工作业,估计不少企业已经规定两人一起参加作业。但由一个人进行设定与判断最难出错。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T:
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是标准的???

我做了很多年的传感器(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据我所知,国家标准是红+、黑-、绿NO、黄NC;国际标准是棕+、蓝-、黑NO、白NC。这两种标准目前市场最常见,除非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网友U:
iC921 是个zhu tou

1 地-信号线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电源正。
2 地-电源正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信号线。

亏你想得出来,你是刚毕业的吧。如果原来的信号线全部是一种颜色,如果你工作负责,那么就得把线全部换成符合标准的颜色。就算是偷懒,把需要结传感器那端的信号线换成不同颜色的不行呀。你的能力真的不行!建议你该行

网友U:
还什么“直流工作的接近式传感器接线”

不就是接近开关吗,你到底用过没?就算是接错了,接近开关只要不是假货就不会损坏。你要担心有干扰,你就可以使用24V电源,信号线外面套金属软管。严重鄙视你!

楼主:
小伙子,说话不要这么冲

最少,我毕竟亲自经手统管过一个特大工程的几千万仪器仪表供应,单单这个数字,也令人吃惊不小----老夫我能有本事在这种地方玩得转,这段时间是起最关键作用的时期之一。有些事,你看不惯,但你必须面对现实。偶的见识不会比许多人少到哪去。

提醒你注意:你说的传感器要分颜色,前面也有交待,是分有颜色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电缆要校线,而不是传感器要校线。

关于电缆问题,在工程上是个看似简单,其实是个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人人看到都头痛。设计、订购、供应、施工、验收,全都分开,许多问题不是想象那么容易,就是今天我不提出来,实际工作中有多少人注意,也是个疑问。这在前面也有部分交待的。

还是那句话,这世上,最可靠的是人,最不可靠的也是人。其它技术问题,从略。

------------------------------------------------------

引用 网友U: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33楼: iC921 是个zhu tou

1 地-信号线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电源正。
2 地-电源正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信号线。

亏你想得出来,你是刚毕业的吧。如果原来的信号线全部是一种颜色,如果你工作负责,那么就得把线全部换成符合标准的颜色。就算是偷懒,把需要结传感器那端的信号线换成不同颜色的不行呀。你的能力真的不行!建议你该行

网友V:
在探讨技术问题的时候,请不要用攻击个人的语言

否则只能说明你素质低
哈哈.....

网友V:
ic921大叔,俺严重支持你!

看得出来,您是个非常敬业且学识渊博的老工程师,学习了!
哈哈.....

网友W:
看了老半天没看明白

看了老半天没看明白,员工要操作的是什么???

红蓝黄黑,四根线要接到哪里去???

能不能把员工要把线接到什么地方去,等等那些东西都说明一下

楼主:
开始确实没有准备很充分,帖子稍稍有点欠缺

但已经说明清楚了。

------------------
to wb61850:dzn算不上攻击吧,但希望他不要把事物看得太简单,太直率。这世界,不顺眼的事情太多,但都不得不面对。。。。。俺的学识不咋滴,但经验倒有一些。

网友U:
我说话是太冲了

首先对 iC921 说对不起。但是我就事论事,在一个工程项目中如果连信号线的颜色都不进行区分和标号。那么我觉得这个工程就不能通过验收。不要说采购的原因,因为采购是按照工程设计人员的清单去进行采购的。你既然搞过几千万项目的工程就应该知道,在项目安装过程中还有监理公司的工程师在旁边进行监理的,这种布线方式你觉得他们能让你过关?如果连这样的工程也能验收的话,那说明这个高工程离出事就不远了。这种事情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以前的公司承包了广东科学中心(价值29个亿)几个展品的制作。在安装过程种,监理公司监管非常严格,但是还是出了问题。华南理工大学的 城市立体交通 展品由于电气问题引起大火,导致整个展品全部烧毁(价值3千万)。同时大火牵连其他展品,直接损失在6000千,间接损失过亿。还是那个话,如果你是负责任的工程师傅,会不会让工人进行非法操作?

楼主:
00&dzn

你们说的,我心中都有数。但现实中,许多事不是你想好了,想对了,你会了,就可以做的,可以办成的。一个组织,我们每个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职责,不能乱来的,不然,自己就算是个样样通,最后也只能吃不着还要兜着走。关于这些,在这里我无心和你们进行下去,只是希望大家能实事求是地就“校线”问题搓一搓。

这是一个突出个性的时代。00你也应该记得有的地方我也劝过你,但你还是选择了你的选择。而我呢,也算是完成了我的使命----劝过你了,要不要,那是你的事----回到我的现实中,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无权,也没有必要对方一定要执行。

网友D:
对,就是因为是一个组织,才需要分颜色或者做标志,而不

被雇佣者如果不按照雇主的要求去做,那么雇主有权解雇被雇佣者。

楼主:
这些事,等俺当总经理再说吧

网友U:
我们就说测线的事情

请问信号线里的电源和地之间短路会出现什么情况?

1: 烧电源
2:就算不少电源。时间稍长就会烧信号线,使电源线和地之间永远短路。
3:就算电源线和地暂时不短路,但是他们之间的绝缘性会大大降低,遇到天气潮湿,会出现什么情况?
4:一旦操作不当,时间过长引发电气火灾。
 既然工人已经不能很好区分各种信号线了,你还能指望他们进行短路测量?
 我有个建议,你做一个LED测线器简单吧,一个发光二极管再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在测线器两端标准正 负 。这个工人总会用吧

网友X:
做个测试电路

在接机器前 自动判断线的类型。单端判断。

楼主:
试着回答一下

引用 网友U: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45楼: 我们就说测线的事情

请问信号线里的电源和地之间短路会出现什么情况?
>>基本就是烧保险,监控系统会马上有故障报警,但不会引起火灾。不是漏雨,不会存在潮湿问题。

1: 烧电源
2:就算不烧电源。时间稍长就会烧信号线,使电源线和地之间永远短路。
3:就算电源线和地暂时不短路,但是他们之间的绝缘性会大大降低,遇到天气潮湿,会出现什么情况?
4:一旦操作不当,时间过长引发电气火灾。

既然工人已经不能很好区分各种信号线了,你还能指望他们进行短路测量?
我有个建议,你做一个LED测线器简单吧,一个发光二极管再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在测线器两端标准正 负 。这个工人总会用吧
>>当然是要设法让他们放弃短路校线法。测线器方法不错,但我没有向他们推荐这种方法,因为要他们多带一样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46楼的方法,太复杂了吧?

网友Y:
iC921不就在工作中碰到个破问题然后想到个解决破问题的破点

显摆个pi啊。在你那个环境,只要智商没啥问题的人基本上都能想到。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主要不在于技术上

而是在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具体的问题。

网友V:

ic921大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集思广议,探讨在一些容易忽视的小问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上众人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提出来,众人能有那么多意见和建议吗?对于新手及老手来说,必须注意这类问题。所谓“防患于未然”这恐怕就是ic921的本意吧!
如果说什么标准,那为什么有些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不同?这个问题是哪个人能解决的吗?如果我们失去了“标准”那又该如何判断?对于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讲,错误只有一次,然而错误带来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线的人员必须知道怎样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准确的判断。
对于新手或哪些有些晕的人来说,是应该好好领会这篇帖子的含义!

楼主:
确实这种意思,或者说,有的时候技术往往只居次要因素的

不过,你说得太好了,可惜咱没有你那个水平。事实上,本篇所得,已经远远超过我的预料。当然,仅就技术问题而言,本人希望有更多的方法出现。

一开始能得到这么热的帖子,是为万幸。所谓“防患于未然”,来论坛这么长时间以来,几乎一直没有得到起码的响应,此为莫大遗憾也!

网友Z:
RE

事实上,连接线如果用一般的电缆电线的话,里面的细线应该有颜色区分的吧?

上面的校线方法只用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吧

工人接线只要出张图说清楚哪根接哪根就可以了吧,公司在工程上规定一下就行了...没必要什么标准.

网友AA:
我的方法!

准备四种不同颜色的胶带! 每焊接完一棵线用相同颜色的胶带在接口处绷个环!
这样检查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不过降低了效率),也可以用小的夹子之类,检测的时候可回收!

网友V:
to ic921

921大树对俺评价过高了,感谢!
你我都是国有特大企业员工,对于国企的特点想必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的却如您所说“有的时候技术往往只居次要因素的”,这句话俺深有体会。正如您所说“要做到心中有数,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具体的问题”,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自己要有主见,要有办法,以免后患。
嘿嘿

网友AB:
支持IC921一把...

每个人处的工作环境或社会环境不同,待人处世方法就不同...
只会发牢骚、抱怨对方不按既定要求作业,有用吗?老总们都是只看结果(你难道会认为他们没有B计划?)、不看过程的。可轮到自己头上,你也只看对方的结果吗?你有权利让对方返工(时间呢)或开除他们?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有没有补救的B计划更现实!

网友AC:
校线最简单的方法!~~~~我认为的话!来看看嘛!!

1.烧毁传感器的原因:
    首先传感器烧毁应该是因为:将控制器输出的电源正,负极与传感器的正负极接反!!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就是控制器接出的电源线的颜色与传感器的电源输入线的颜色不相同,或说工人是色盲.
2.校线方法:
    在传感器还没有接入控制器之前,在传感器的正,负极线上分别接入能承受传感器相应功率的两个二极管.(其中传感器的正极接二极管的负极,二极管的负极用于接入控制器;传感器的负极接另一只极管的正极.二极管的负极用于接入控制器.这样只有在控制器与传感器正确接线的情况下二极管才会导通,从而使传感器起作用!!!!即可能分别出控制器的正负极线!!) 最后再把控制器上的线标号表示其正负极,下次就不用再这样测了!!!!

    如有不对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咯!!!!!!!

网友AD:
传感器的线不直接和电缆连接!

如果采用你的较线方法后,就是有人故意做错或者其他的原因弄错了。

你还是要烧传感器的。

(不过说实在的,你那个图很难懂,至少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是如何较线的)。

我觉得技术上还是要防范。

虽然说连接传感器的电缆不能有颜色区分,不能有焊接等工作存在。

但是,还是有技术上可行的方案来确保不烧传感器的。

之前是这样的接线方式:

传感器==电缆==控制板

由于传感器直接接电缆,而电缆本身是没有颜色区分的,所以,导致电缆和控制板连接的时候,导致电源和地和信号线之间弄错,从而烧毁了传感器。

那么,在增加了楼主的较线方式以后,还是有必要从技术上来避免烧毁传感器的。
(我没有理解错吧!?错了就丑大了!)

我给出的方案是这样的:
传感器==带保护的链接电路板==电缆==控制板

在传感器和电缆之间加一个电路板,传感器和该电路板之间可以用颜色区分连接。或者用插拔端子连接,出厂的时候就链接好,不给现场人员接线的机会。

然后在该电路板上做点**,比如添加保护电路,防止接反。
添加指示电路,可以指示当前的电缆线序。

这样一来,可以彻底解决!

首先通过高超的较线方案解决大部分问题。
然后通过技术上彻底避免烧毁传感器。

较线方案只能是 提高接线效率。

要从根本上避免烧传感器还是要靠技术来避免。

网友AE:
分明整人

2 传感器有4根线:红-电源正,蓝-电源负,黄-常开(NO)输出(接近时输出低电平,离开时输出高电平),黑-常闭(NC)输出,输出状态与NO相反。实际使用时,只用NO或只用NC就可以了,也就是只接3根线。

蓝-电源负  黑-常闭(NC)输出    分明整人.
黑-电源负,蓝-常闭(NC)输出.    接错拉去毕了.不问原因.

网友AF:
RE:IC921

大家怎么都如此地顾左右而言它?至今只有一个下面回答呢

此图偶称为短路法,对于3根线而言,确实要简单得多。具体可为:

1 地-信号线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电源正。
2 地-电源正短接,另一端测出没接的就是信号线。

问问`你能先确定地线么?

楼主:
当然,在控制器一侧确定各线是什么线

网友AG:
据电流特性判定

题目说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那个传感器有什么特性没有?
如果正常工作和反相接线,两种情况的电流差别较大,
用这个差别就应该容易判定了,选一个适中的自复保险丝(保护电流要稍大于传感器正常工作电流,但小于反接时的电流),接线时先串接在电源线之间,试探传感器的工作情况,判定接线的正确与否。
另外既然有监控器在接反时会报警,但题目又特别指出环境噪声,不知…

网友AH:
赞19楼,方法很巧

不过这好像是个责任转移,而不是问题解决
把原来必须接对的责任转移给了焊线方
假如焊线的工序也出错咋搞?

网友AI:
我来说说看

我觉得问题解决办法不是从线颜色着手,色标强制执行部分不多,大部分只是建议,要不然如果有100根线,你如何能分得清颜色,更何况如果碰上色弱,色盲更麻烦
传感器通常是标准的引线不容易更改
如果要防止出错通常简单点就是技术人员在送电前要一一仔细核对检查
第二,在设计电路时就应该有放接错措施防止接错时不致于烧毁任何部件

网友AJ:
不同线路用不同的接插口就ok了

哈哈

网友AK:
可以理解楼主的意思

我们以前给厂家设计的控制板,有接线端子,有标签,接开关输入和继电器输出,我和他们说你开光输入和继电器用2钟颜色的线,不会搞错,本身接线没有极性。
但他们还是都用白色的双股线,一大把。
起初有个电工比较认真,项目还很顺利。后来电工走了,换了个新的大学生,结果经常接错线,输入输出搞反,烧板子。最后把甲方的一个经理给关在设备里面,丢了几百万的单子。
所以有些事情,你有制度,有解决方案,但就是有人不按照要求做,工地上的事情,大家各管一滩,又不能啥都找总经理协调,事情不大,但后果严重,不过有人会觉得是小事情,无所谓,所有这些问题还是自己解决。

网友AL:
学习了:)

第一个帖子确实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不够科普化,呵呵。

我出一招:做个测试器,3根线很好排序。少于4线的话,加个电话线的水晶头吧。

难得这么现实的工程问题,对于研发人员很有价值。
一个产品如果事先没有定义好,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一些大公司有专门的产品经理从市场调研、产品调研、产品规划、理论原型设计、项目评估、现场勘查等方面预先就做很多工作。

对于老产品的维护、更新换代也是很多新人很头疼的问题。抛开技术之外,还有太多事务需要考虑...

网友AM:
同意楼上的意见,做标记

网友AN:
楼上主意好诶。。。

楼上的意见很好啊

网友AO:
无聊啊!

这个问题...

网友AP:
这个帖子我看的稀里糊涂的

猜测lz的意思是要分开三根外观一致的线。其实根部就不要管什么传感器,是不是?
   这个很简单  在一段的两根线上加个电压(比如9V叠层电池),另一个悬空不管,并分别做标记。          然后在另一端利用万用表就能分来了。算不算简单啊?
 不过要是俺理解错了题意就 臭大了!

网友AQ(2008-04-29):
受教受教

楼主:
一件事,要做对很容易,做错也很容易

网友AR:
你们回的都不准确

    实际是这样的,买个传感器有3个头,棕 黑 蓝,上面用英文画了个接线图,普通工人看不懂,题外(你们说的红黑色要等你们做到中央才能做到,不用外国的标准,进口的都要用我们的标准).红黑黄色的还好对付.
    买的新的传感器不可能有你设备的标志去对,所以打标是错的.
    我的意思是把英文对照写墙上,适合在车间安装的工作.外出只能找懂行的去,
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