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

楼主(2008-03-19):
请教下各位大师:
  网上说AT89C2051这款单片机有睡眠模式,省电模式,这两种模式应该如何设置啊?设置了后,又能通过什么来唤醒呢,谢谢.

网友A:
PCON |= 1或PCON |= 2...

楼主:
RE

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ayb_ice大师,谢谢/.

楼主:
RE

另外,要减低功耗,除了进入睡眠模式后,是不是要把没有上拉的IO口都设为低电平啊?谢谢.

楼主:
RE

请问各位大师,我把AT89S51这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后,为什么还会大约3MA的电流存在呢?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