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个温度传感器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08-04-07):
小弟需要用温度传感器来测量水温,今天去买了一个传感器,一端是一个金属探头,由里面引出两跟铜线。这个应该是热敏电阻型吧,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用单片机从它那获得温度值,请问是不是直接将两线接单片机I/O口就可以吗,还是说还要自己再做个电路来读模拟电压呢??不好意思,确实是不懂啊!!

网友A:
天知道你买到的是什么

不过,直接将两根线接单片机I/O口肯定不行。

网友B:
楼主真是高人,用IO口直接就读数据。..

   一般的,普通的热敏电阻,通过电容充放电的方式,是可以这样接的,
但是,这样还要加1个电容,和一个参考电阻,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个高难度的动作.

网友A:
回楼上

单片机若是自带AD,可以直接接到某根AD口线。
不过也不能两根都接单片机口线。

楼主:
回大家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对电路确实是很不懂啊!!楼上的大哥,我用的单片机是带AD转换的,请问你说的可以直接连到某跟AD线,但不能两跟都接是什么意思啊,那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连接方式吧

网友A:
回楼主

先要搞清楚你买到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确定是热敏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电流,不要太大,以避免自热影响。热敏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单片机AD输入端,测量热敏电阻上电压以确定其电阻变化。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把型号说下吧:cuf503G3950HA 这个应该就是热敏电阻吧!!如果单片机内部有A/D转换电路,好象就只要将待测电阻两端一个接A/D口,一个接地就可以了,如果单片机内部没有A/D模块,就需要自己设计A/D电路了,我的理解没有错吧??再次感谢maychang,我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C:
你在哪里买的 就去问问!

楼主:
知道它的型号了

原来是CWF型NTC热敏电阻,这下大家知道怎么用了吗??

网友D:
热敏电阻就照maychang的方法做就可以了啊

精度高点用电桥

网友E:
ok

而且你还要知道温度和热敏电阻阻值的关系,叫做分度表,你的单片机里还要有查表程序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比较奇怪

我把温度传感器引出两跟线,一跟接单片机A/D的Line_IN输入端,一跟接地,但是发现读出的值总是为0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我在想,一般要求输入A/D输入口的是模拟信号,在用电池测的时候就是电池正极接Line_IN,而负极接地,但是这个温度传感器就一个传感器,直接单片机它两端还没有任何电压值啊,那这样怎么能A/D转换呢?? A/D转换不就是转的电压值,现在传感器两端没有电压啊!
P.S:单片机的A/D我用电池测试了是没问题的,可以正确转换电压值

楼主:
接上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我现在开始想不通为什么maychang大哥说可以直接将两跟线接A/D输入口和地了!!这样接的话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帮帮我,真是对电路很陌生,很急呢!!

网友A:
老天在上!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那句前面还有一句“如果确定是热敏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电流,不要太大,以避免自热影响”,怎么就没有看见?
如果我说“可以直接将两跟线接A/D输入口和地了”,那就是误人子弟,应该自己一头撞到墙上算了。

网友F:
哈哈哈~~~楼主你都搞到maychang要撞墙了……厉害

一个电阻R,流过电流I,那么两端的电压就是U=R*I,这个可是初中物理的知识啊...你现在没加电流,也就是电流为0,那测量结果当然是0了……

网友G:
能搞到maychang要撞墙的不多

楼主:
各位见笑了

小弟是学软件的,刚学单片机不久,对模电的确比较差,现在要周围又没有人指导比较烦,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吧,但是我不太会设计,大家能不能帮帮忙,怎么设计这个电路."给它一个恒定电流",那不是也要用单片机VDD给它一个电压,那请问还需要其他电阻,电容之类的吗??

楼主:
接上

小弟主要是不知道怎样设计恒定电流的电路啊,怎样产生恒定电流呢??

楼主:
这个设计行不行呢

小弟想到一种设计方法,没有给热敏电阻恒定电流,如下图:

热敏电阻NTC与普通电阻R串联,R一端接VCC,NTC一端接A/D输入口,一端接地.这样的话就是: Uvcc = Ur + Untc;而Ur/R = Untc / Rntc;
R与Uvcc是不变的,Untc是可以用A/D得到的,这样可得Rntc = Untc*R / (Uvcc - Untc);这样就得到了N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
请问下我的这个设计可以吗??

网友D:
楼主理解错了maychang的意思了 啊哈

maychang 是前辈啊不会错的

楼主:
接上

我计划温度测量范围为10度到120度,它们对应的电阻值分别为99.53千欧和1.913千欧,那么我串联一个100千欧的电阻应该没有问题吧!!

另外我想到一个误差问题,因为上面那个公式要涉及到除法,得到的Rntc难免会有一些误差,再加上本身我假定热敏电阻在10-120度时是近似线形关系的,这又会带来一些误差,两者加起来会不会误差太大啊??我的想法是尽量将温度测量误差控制在正负1度的.请各位来指教下!!

网友H:
好象还得加个放大电路和电平移位电路吧

回20楼
好象还得加个放大电路和电平移位电路吧!!

楼主:
回shenjin

请问为什么还要加放大电路和电平移位电路呢??我这个就只要产生一个电流,然后能测出NTC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就行了,怎么还需要放大电路吗??

网友H:
热敏电阻上产生的电压很小啊

热敏电阻上产生的电压很小啊
要把它放大到AD转换的范围(0--5V)才便于AD转换啊,
另外还得移位啊,你用一个电阻分压后本身就有个支流电位,
通过一个电平移位把它移到从0V开始转换,更符合AD的电压范围

楼主:
回shenjin

我用单片机内部默认参考电压是3.3V,也就是说我的输入电压要在0-3.3V之间,我需要的测温范围为10-110度,而我的NTC热敏电阻在10度时电阻大约100千欧,在110度时电阻大约为2.5千欧,我打算串联一个大约100千欧的电阻,这样看的话
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怎么都应该是在0-3.3V之间的啊!!不是吗??

网友H:
也行 就是精度不够

楼主:
回shenjin

的确也是啊,我上面问了这个问题了,可能会有两个比较大的误差出现,一个是获得这个电阻值有误差,一个是我假设RT关系在10-110度为线形的,其实只是近似线形,所以也会产生误差.我在想这个误差最后到温度那会有大概多大呢,我原来是想把误差范围限定在正负1度的!!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啊???

网友I:
我也是新手

不过我想这样分析下问题,看对不对:

首先:RT关系是近似线性,我觉得这是热敏电阻的特性,如果要给它作些补偿的话,用软件做可能更方便一点(暂不考虑硬件能不能补偿的问题,不过我想即使可以,也会是一个复杂的电路)

其次:获得的阻值有误差也有2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计算带来的误差;另外一个就是电路本身测的值的误差。计算的误差毫无疑问也是通过软件算法来修正,而测的值的误差就是shenjin大哥说的那样,在电路设计上给AD转换口一个比较真实的值,用放大电路有这样两个好处:1.隔离单片机和你的模拟电路,保证不会因为接入单片机电路对热敏电阻分压的影响;2.可以放大热敏分压到单片机AD口最合适的测量电压(依赖放大电路的正确选择)

不知道这样考虑对不对,请各位前辈们指导!!恳谢!!

网友J:
嘿嘿

这个温度范围,推荐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非常简单的,LZ是学软件的出身,可能用这个片子比较合适吧?(否则的话,你还有可能出人命案子啊!呵呵)

网友K:
如果我来做你的方案的话,我不会随便买个温度传感器,首先我会找到温度传感器的厂家,从它的产品中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的,比如25度的时候10K的。温度和电阻之间会有一个对数的公式,但这个公司计算出来的误差比较大,还可以和厂家要求温度电阻的表格。就是没度对应的电阻。这个做个表格,在做软件的时候就可以查表了。另外温度电阻不是线性的,你自己可以分段线性化。

网友L:
这样就对啦!

AD参考电压就选择VCC吧,根据分压比计算出热敏电阻值,然后查表得到温度。
具体可以参考欧姆定律,并且假设a/d输入口电流为0。
楼主可以用软件知识交换我的硬件知识,哈哈。

网友M:
听说maychang要撞墙,特来观赏~

网友N:
呵呵,我也要看到~~~~

网友O:
其实用个358做个比较输入相对来说应该比较简单

然后把输出脚接到AD口
这样方便检测

网友P:
帮匠人做广告的

强烈推荐看下匠人的<<用普通IO 口检测AD 值的方法(采集温度)>>
开始我也不会用普通I/O检测AD,看了匠人的**后一下明白了
我实验过了,是可以的!

网友P:
如果用带AD口的单片机更简单

网友Q:
牛鼻啊!!

这样都行啊!兄弟啊,你还是现在网上看哈在问问题啊!不然人加会牙疼的啊

网友R:
真强,可以把machang老师搞撞枪

网友S:
先去思考之后再去问问题

你就会知道你有很多方法去测这个温度,直接的就去测这个电阻值的变化。最终你的问题是选择哪种方法更简单,硬件更简单,成本更低,线性和稳定度更好,软件算法方面也更方便,长远的地方要考虑产品最终的性价比。
先思考在去询问,不要把思考当成时间浪费,效率降低,而这样的结果是你问问题的效率也很低,人家回答你的效果很低,间接的扼杀他人的劳动效率,像maychang老师的时间产生的效率就被你浪费了,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人会起到更大的效率。

网友T:
串个电阻算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U:
楼上

最好在中间加两级的运放进行阻抗变换及放大再接A/D转换!!

网友V:
可以

如果确认自已是新手,这样做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深究了。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系统不是线性的,会出现全温度段类有些地方分辨率不足的情况,一般工程上使用时会在NTC旁边再并一个电阻,使其变为线性,因其值计算较复杂,故TI有一个仿真软件,可以辅助计算。

网友W:
可以~

说白了,就是分压~

网友X:
加我

用个1K电阻和他串联,接到5V,另一端接地,从中间取电压

网友Y:
个人感觉实现温度测量正负1度困难。

网友Z:
AD590的应用电路,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AA:
飘过

热敏电阻的特性是阻值和温度成一定的关系

首先要想办法让单片机能够测出来热敏电阻的阻值,然后使用类似于查表的方式来得到温度值。

网友AB:
这个器件要加A/D转换

这个是一个非线性的温度传感器。需要通过电阻变化,转换为电压信号,根据电压信号变化,从A/D值查表得到温度。

网友AC:
不要在讨论了

越搞下去,楼主不知道怎么弄了,按照maychang的说法去做,没有问题的

网友AD:
我也說說

理論上說的通,但R的取值很重要,你是把R當成上拉電阻嗎?

网友AE:
re:20楼

这样接是可以的,但是要保证你的测量精度,还需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AF:
一点小小的建议

用热敏电阻测温,要想弄好了是很费劲的,需要很多运放的搭配。我建议你直接用现成的温度传感器。DS18B20。这样只需要单片机编程就行了。模拟信号转换部分都集成好了。

网友P:
楼上 但是贵啊 尤其象在我这样的小企业中是不会那样控制的

网友P:
串个电阻直接分压

还是直接串个电阻直接分压就好了
注意电阻值的确定,查好热敏电阻的阻值范围
分压最好在1-4V之间以尽可能的在各方面减小误差
软件好好处理下误差不会很大的
是在允许范围内的

网友AG:
你可以去十速网站找一下,

十速的4BIT MCU有说这些的,
MCU > 4 bit MCU > TM87 series 这里可以找到,RFC port來實現溫度以及溼度的量測

楼主:
呵呵,很久没来了

一段时间没来,竟然有这么多大虾在此留言,真是多谢大家的帮助了.我现在电路板已经做出来了,就是用的串一个电阻分压的办法.经常程序测试A/D转换正常,可以正确得到热敏电阻阻值,手动查表后温度基本正确----多亏了大家的指教啊!!我现在正在考虑如何由阻值得到温度值:查表的方法可行,但是毕竟占用空间较多,我又用近似线性的公式去计算了一下发现误差会比较大.前面tangzzbb大哥说再并一个电阻可以使其变为线性,我不太明白,你能稍微解释一下吗??还有各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降低误差啊??

网友AH:
不是要得到电阻值

而是要通过电阻值的变化得到电压值!
串在电路里是不错,温度变化了阻值不就变化了嘛!阻值变化了就会改变NTC电阻分到的电压啦!那再用AD采过来处理一下不就是温度值的变化情况了嘛!
如果是10位精度的AD转换器,AD的满量程电压是Vm、NTC的电压是Vo的话:
           Vo=(采集到的AD转换值*Vm)/1024
求出Vo后,再和NTC电阻表上的温度值电压值对应一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gsb1227

你说的是不错,不过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求得电阻值的,因为一般热敏电阻给的分位表都是R-T关系而不是V-T关系!!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教

   现在我温度采集和温度显示部分基本上都完成了,温度采集最终用的查表法,用电阻值去查分位表然后得出温度值,误差现在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以温度计为标准来看基本在上下1度.
   只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每次获得的温度值很不稳定,我用数码管显示,老是在跳动,比如不断在25,26这两个数字间跳动,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我的想法是考虑一般温度变化的时间,假定最少1秒钟才能变化1度,那么当时间没有超过1秒钟时即使由25变成26,仍然认为还是25,这样就不会出现跳动过于频繁的问题.

网友AI:
啊哈,楼主不会用心去看看这个传感器的芯片手册嘛

网友AH:
回楼主

我以前也出现这种抖动的问题,应该说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考虑在AD信号输入端加个电容接地,先在前级把干扰信号处理掉!
接着再有小的跳变的话就要用软件处理了,延长采样周期是最简单的方法,或者就是多次采样取平均值,比如采了10次取平均后再显示出来,效果很好的!试试看!如果要求再高就采个20次或者更多....

楼主:
回yysmcu

这个不是芯片来的,不是什么集成电路,没有什么数据手册的!

楼主:
回gsb1227

取平均值确实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J:
温度传感器

给小电流,测电压,计算电阻值,减掉引线电阻值,根据当前温度和公式,可反推出是热敏电阻还是PT100或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