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源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一般的信号源有浮动信号源和接地信号源,我的数据采集卡能接入浮动信号源和接地信号源,我这里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是差分信号,那么我是否可以把此差分信号看作一个浮动信号源输入采集卡呢,还是需要把它转换成单端到地的信号再接入采集卡呢?

网友A:
浮动信号源?

楼主:
接地信号

网友B:
一端接地就可以了啊

楼主:
ok

不可能这么简单吧,差分转换为单端到地输出至少要加电路才行吧

网友C:
感觉 3,4楼接法都可以。

单端接入,数据采集卡, 支持负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