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话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家庭电话只有两根线,为什么能够两边同时通信的呢?难道是一根线能同时两边传输信号?只是上行频率跟下行频率不同?想了很久,也想不通.

网友A:
看看电话机的电路图

光是这么想,很难。

楼主:
电路图看了,看不太懂

去年上通信原理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知是什么原理

楼主:
一般的双工通信不是要靠两根线的吗?

一根是TX,一根是RX?

网友B:
你确信只有两根线??电话传输的是模拟信号

网友:
电话线 当然是两根了,这是基本常识

电话线 当然是两根了,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C:
电话线的音频信号直接加在两根线上

但是电话机里有特殊处理的电路,使的本机话筒放大后加到线上的音频信号不会被本机放大送到听筒。这样就不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是不好理解,说也说不清楚
大致的意思就是:
电话机的2根线没有隔直通交的电路,所以能够提供电话机供电
信号传输应该是一条线,具体如何传输不怎么好讲,

网友E:
RE:

7楼说的对,人的声音经过话筒送到电话机,经过处理后就发送到交换机,再送到对方的电话机,于是双方就可以通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