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共阳与共阴数码管电路有区别(附图)

楼主(2008-04-09):
请看下面两个并行LED数码管共阳/阴动态扫描的连接图,我发现共阳与共阴的图有以下区别:
1. 共阳的接法是控制8段二极管发光的8个接口直接接一个电阻就接在了MCU的I/O口,而公共端即公共阳极接到了驱动芯片7407的一端.
2. 共阴的接法刚好相反,控制8段二极管发光的8个接口接到了驱动芯片7407的一端,而公共端即公共阴极却是直接接在了MCU的I/O口上.

请问为什么共阳与共阴会存在上面的区别呢???是不是必须得这么分别连接才行呢??
P.S:很多人说单片机I/O口的驱动电流不够大,要通过一个驱动电流才能正常驱动数码管,但是这里的共阳接法没有接驱动芯片啊,反而是公共阳极接了驱动芯片,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A:
两个图都是错误的

都不能工作。

楼主:
不是吧

请问maychang为什么不能工作呢??我原来也是打算这样设计的啊,急,今天都快刻板了!!

楼主:
??

7407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B:
如图

如图:共阴等效就是这样
共阳相反

楼主:
你好

你的图打不开呀,能不能再发一次呢??谢谢!!

网友C:
楼主搞不清楚“OC门”是怎么回事

集电极开路输出啊大哥!!!第一是“集电极”,第二是“开路”,您得保证这个输出端是被“上拉”的,芯片内最后一颗晶体管才能正常工作。

啥?您明白OC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什么是共阴(阳)?您买俩不同的数码管,找个数字万用表,拔二极管档,先用黑笔接COM脚,红笔顺序碰其它脚,再把表笔反过来试。

啥?怎么看万用表?你看那表干嘛?你看那管子怎么会亮怎么不亮不行吗?费死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