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

楼主(2008-04-13):
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我想自制一个51的板子,在电脑上怎么把程序烧进去啊,是不是有软件下啊。

网友A:
用STC_ISP_V3.3这个软件往里面烧就行了

网友B:
要看你用的哪种51,各公司不同系列的方法不同。

2L的只能写STC公司的51

网友C:
用89S51,然后就用ISP软件下就行了,不过要买个下载线,很方

上拉电阻不是这么接的吧

楼主:
谢了各位大虾

网友D:
我用的是80S52

我用的是89S52的芯片,ATME产的
 ISP下载
 到网上下载双龙电子的下载软件

网友B:
用双龙下载线就可以下载了。

双龙下载线可以自制,详见我个人博客中的“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书稿,其中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