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位器

楼主(2008-04-13):
我手上有个5K电位器,它有3个引脚,都是什么,起什么作用,在电路中如何连接,请高人指教

楼主:
没人?

估计问题太幼稚了,不过还是请高手回答一下,我是真的不会啊。谢了。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量就知道了,

楼主:
手头没表怎么办?

如题!

网友A:
那就把它拆了,

网友B:
“手头没表怎么办?”

买一块,或者自己做一块。
连这么点投入都舍不得,别玩了。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谁能直接告诉我答案啊

网友C:
无语

要不我们帮你做算了

楼主:
更无语……

我问一下502电位器的3个引脚都什么作用,怎么连接,你要给我做什么啊?我就想弄明白这个件~~

楼主:
算了,我自己分析了

按可调电阻的电路来分析,应该是1,2脚接入,3脚接出。恩,差不多吧,让我拆件还有自己做万用表的真是明白人啊~~~~~~~~~~~~

网友B:
这话倒是没错

除了你 littgh1982 ,都是明白人。

网友D:
牛人

按可调电阻的电路来分析,应该是1,2脚接入,3脚接出。
如果不用万用表,而且电阻上没有标志,你能够知道,真的是牛人。而且你不拆开看一看就得出来了,可以说这里还真没有这么牛的人。
现在终于碰到大牛了。

网友:
二二二

很黄很暴力阿,三端可调电阻引脚顺序可是有好几种的

网友E:
RE:

用表量不变的是固定端,剩下的可变端

网友F:

比较常见的电位器是蓝色外壳,顶端标有电阻值如502(5K欧姆),底端有三个引脚,两边的两个是固定端,中间的是可调端。当两根连线连到固定端时,电阻值固定(如5K)。当一根线连固定端,另一根连可调端时,电阻值就可调了。所以电位器使用时可以只用两个引脚,即一个固定端,一个可调端。
够详细吧??

网友G:
谁卖的 你就去问谁!

也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H:

要投入工具啊

网友I:
谈谈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呀!你不能接三个引线线吗?然后接上电源试一试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J:
当真是很傻很懒惰

网友K:
没想到

   逗大家乐也没要这样吧

网友L:
我是幼儿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