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单片机控制16*16(256)个的发光二极光任意发亮

楼主(2008-04-13):
请教:怎样用单片机控制16*16(256)个的发光二极光任意发亮?
谢谢大家~~:)
我要同时选择不同的多个发光二极管亮啊?用动态的话会不会造成十字交叉处多余的亮?”

网友A:
74hc595

网友B:
到底是什么效果?讲出来

所谓的任意,是非常不清楚的。许多视觉效果,都不按照“看到的”进行的。比如亮,其实是闪

楼主:
就是~

就是要让16*16显示汉字,首先是让它亮,如果可能就是让它闪…
谢谢大家~

网友C:
动态扫描啊,

网友D:
这是个显示屏的问题

正好是一个汉字的单元 比较简单啊 动态扫描

网友D:
串行可以用595 并行可以用377

再加个行扫选通138 154之类的就行了 直接拿口线选也行

网友E:
发言

你要上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提供这个液晶的提供商要取液晶资料呀 !它一般都是有数据库的,对也可以自己定义但是你的有地址呀!没有地址就自己弄吧!再不行你就把设计图纸贴上供大家参考后给出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