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控制8*8的发光二极光随意发亮?

楼主(2008-04-13):
请教:怎样控制8*8的发光二极光随意发亮?
谢谢~~

网友A:
比较简单省线的方法

8个开关控制8列,8个开关控制8行。64个发光管位于各行与各列交点上。

网友B:
动态扫描,你到网络上搜搜一下,到处都是这样的电路图

这个图纸,npn改成pnp或者mosfet比较好;也可以使用2803;
另外可以不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C:
所谓的“随意”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是想要各点都有无级灰度吧.呵呵,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