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 付报酬

楼主(2008-03-31):
我需要触发电路 要求是 用闪烁的外来光源触发3次输出3个信号
 第一个输出信号需要第一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就是用光敏电阻接受),第二个输出信号需要二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含上一次) 第三个输出信号需要三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含上二次) 也就是说外来的光闪烁第一次,则第一个信号输出,外来光闪烁第二次则第二个信号输出 外来光闪烁第三则第三个信号输出,以上输出都是只能输出一个信号,要求是实用的电路具体要有零件参数和原理分析 有那位高手帮忙设计一下 报酬可以商量 谢谢

网友A:
呵呵 漏个脸 走人

网友B:
呵呵..探讨

q9342450 仿佛可以

网友C:
施密特触发器+CD4017+三个单稳

不过这个成本可以考虑用单片机了

网友D:
没有必要这么复杂

事实上你要的是三次光信号,对应三个输出。只用一个接收元件,三进制计数器,然后计数-译码,OK。这种事情,比较简单,不必酬谢。

注意,外来信号可能有抖动,因此,滤波是必要的。

to PowerAnts:好象不是要求闪光的,因此,没必要用单稳。
-----------------------------------------------------

我需要触发电路 要求是 用闪烁的外来光源触发3次输出3个信号
第一个输出信号需要第一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就是用光敏电阻接受),第二个输出信号需要二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含上一次) 第三个输出信号需要三次外来的光触发信号(含上二次) 也就是说外来的光闪烁第一次,则第一个信号输出,外来光闪烁第二次则第二个信号输出 外来光闪烁第三则第三个信号输出,以上输出都是只能输出一个信号,要求是实用的电路具体要有零件参数和原理分析 有那位高手帮忙设计一下 报酬可以商量 谢谢

网友E:
发言

5楼的这为大哥说的 就比较好,这一种方法.再者你可一用单片机来实现这个呀!

网友F:
这个电路很好吗?

。。。

楼主:
谢谢各位

我需要一个成熟的可靠的简单的电路 只是一下找不到 所以才向各位求助  有那位高手发一张图给我 sz.wc@163.com 感谢了 可以用的话报酬可以通过邮局银行或支付宝支付

网友D:
根据上述方法的电路是非常可靠的

只是根本不知道你的光源情况,不可能有太具体的方法。

倒是你不妨给出你考虑中的方法给大家看看,或许你能得到有益的建议。

一般不必对我们谈钱的事情。

网友G:
关键是互相交流学习

楼主是不是担心没有人搭理你!所以才出此策的?!
我觉得搞技术的最终目的确实是为了钱,因为这是生活和现实.
但是在这里,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至少我个人认为到这里的人们都不是为了钱才来的.关键是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