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楼主(2008-04-15):
    电源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别都在什么时候使用啊,还有怎样由电源芯片产生这两种电源啊,比如使用LM1117,我是初学设计电路不是很清楚,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电源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谁说的?

网友B:
呵呵

只是两个电源之间加点滤波和隔离吧,哈哈!!!

楼主:
那怎样隔离呢,什么情况需要隔离呢

网友C:
可以

现在市面上有这种集成电路,你可以买一个就能实现在这两种电源

网友D:
你的数字电源不是指开关电源吧?

说开关电源,差得太远,说真的“数字电源”,概念又太新。

网友E:
好象是在模拟,我已经说明数字电源不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也不是数字电源。

许多开关电源的控制方式都模拟方式,无级的。

网友F(2013-01-17):
数字应该成为信号。一个是通过比较器,由模拟电源输入比较,输出一个高低电平的一个脉冲,以此来判断模拟电源是否是对的,当然了,要有一个基准电源。 而数字信号只有高低电平之分,一般有单片机发出。1117是一个稳压芯片,专门给单片机或DSP芯片供电的。

网友F:
数字和模拟只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