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18):
通过串口调试可以把0 到9 的数传给单片机,并且能正常显示
但把a  到f  传给单片机就不能正常显示了

请问:是因为发送的是ASCII的原因吗 ? 不太明白

楼主:
晕了 真没人给看看吗

网友A:
你查

你找人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要是有问题 估计0到9发送就有问题了

网友B:
要是0~9没问题,a~f也没问题

会不会是译码有问题?

网友C:
回传试试

你吧接收到的内容再用单片机的串口发送的电脑的串口试试

楼主:
0~9能正常显示 A不行 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G0=P0^4;

   code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void  dellay(uint h)
   {
     while(h--);
   }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PCON=0;
     ES=1;
     EA=1;
     dellay(100);
     while(1);
    }

   void  urat (void) interrupt 4
   {
      uchar  i;
      if(RI==1)
      {
        i=SBUF;
        i-=48;    //  要是不减去48 ,0到9 也不能显示
        P1=table;
        DIG0=0;
        RI=0;
      }
     }

网友D:
找一个ASCII码表看看

知道为什么要减48,就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E:
看看ascii码表就知道了……谁说0,1,2...x,y,z是连续的?

楼主:
哦 知道了